求助:s7-313c-dp用哪个功能块直接输出脉冲串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0-12-12):
用cpu313c-dp直接输出PTO脉冲来控制松下的伺服电机驱动器,我用过200但不知道300用哪个SFB 或SFC来控制,功能块的接口参数都怎么用?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SFB49,但是仅能输出最大2.5K的频率。

你可以参看《31XC技术手册》

Regards

楼主:
谢谢!! 我找到了,但是还想问个问题多段PTO控制是不是还得自己编程,又没有现成的功能例子呢?

网友B:
确切的说S7-300的高速脉冲输出是用来做PMW控制的,好像没有像200那样的PTO控制模式。如果用来做步进电机控制的话,还是200功能强大。

网友B:
当然做PTO控制也可以,关键看要求的脉冲数量的控制精度要求,但是的自己编写程序控制脉冲宽度和计算脉冲数量来进行变化。非常麻烦而且精度有限。不建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