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功率的计算方法,电缆选用的计算方式求助!

楼主(2010-12-12):
请问假如有台设备需要用三相电,内部的部件有采用三相的负载,有用两相,也有单相,最后我的功率该怎么估算呢?全加起来?

还有导线该怎么选呢? 麻烦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三相负载有用两相,也有单相,功率是多大的?

网友B:
三相负载功率乘以2,再加上别的功率

网友C:
三相负载加起来再加上(两相功率与单相功率*3   大者)为实际功率;最好留有冗余 放大20%   为总功率;负载接线 要按三相平衡原则接线 ;用算出来的总功率 X 2   得到电流  根据电流的值选用合适的导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三相负载加起来再加上(两相功率与单相功率*3   大者)为实际功率;最好留有冗余 放大20%   为总功率;负载接线 要按三相平衡原则接线 ;用算出来的总功率 X 2   得到电流  根据电流的值选用合适的导线

用算出来的总功率 X 2 得到电流 ??这句怎么理解呢?

网友C:
用总功率  X  2  可以得到   每相的电流值 (约等于);  比如 我们的某个电机 22KW   电机的额定电流 约等于 44A  。比如你的三相负载加起来是15KW(30A),两相负载(380v) 3KW (10A)  ,单相负载(220v) 5KW  (23A), 你的设备的实际功率约等于  15KW + 5KW *3 =30KW   在选型时要有冗余  按 36KW  的总功率  X 2   =72A    选择导线按  16平   大概就是这样。

网友D:
根据设备额定功率,额定电流,知道每台设备(三相,单项...)电流,然后相加,就是满载电流了。

你供电肯定是三相的了,知道满载电流其它线缆空开就知道怎么选择了

网友E:
如果只是单台设备,那其做为一个用电负荷还不算复杂,应该可以将各个分项负荷的功率情况统计清楚,然后按照功率的计算公式P=U×I×COSφ来计算个各个负荷的额定电流以及加总后的负荷的额定电流大小,称之为计算电流,按照这些计算电流去选择导线即可。另外注意功率的统计口径是各负荷的额定有功功率大小,这是计算电流求取的依据。

网友F:
电气设备、导线截面积及额定电流均是依据计算负荷而选择的。http://wenku.baidu.com/view/bb8adc0203d8ce2f00662306.html

按电流选择导线截面积就是按照导线的允许载流量选择导线,使导线长期允许载流量大于或等于导线的最大计算电流。

网友G:
首先三厢和单相的分开,三相按最大一台负载的启动电流算,单相按总功率算把其电流复合到三相一根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