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接在变频器前面,还是后面

楼主(2010-12-12):
热继电器接在变频器前面,还是后面

网友A:
当然是在变频器的后面了。你是用的一台变频器托多天电机吧?

网友B:
变频器前面装合适的短路保护开关,前后都不要热继电器

网友C:
热继电器应装在变频器的后面了。

网友D:
用变频器就不用热继电器

网友E:
到目前为止没有见过变频器后面加热继的!

网友F:
如果是一台变频器拖两只电机是要加热继电器,是为了防止电机应卡死烧毁。热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接启动信号

网友G:
如果是一台变频器拖两只电机是要加热继电器,是为了防止电机应卡死烧毁。热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接启动信号

赞同6楼的

网友H:
同意楼上所说的,两台电机以上是要的

网友I:
变频器有自带保护的。如果一托一就不需要装热继啦

网友J:
热继装变频器后面做什么用?上面两位大侠来讲讲

网友K:
变频器不加热继电器,你说的那是一拖几的,切到工频电源的需要加热继电器

网友L:
一台变频器带多台电机或有变频、工频切换时,需配热继电器。前一种配在变频器后,每一个电机前。后一种配在工频电路上。

网友M:
前后都可以按,后安装说明书上有

网友N:
变频器本身有各种保护,包括过载保护,失速保护就是过载保护,不需要加热继电器!!!

网友O(2011-02-26):
应该是不用的,热继电器是热保护,是电流大了之后温度上升使热继电器动作,变频器的内部保护直接就是按电流大小来保护,比热保护快,所以不用的

网友P:
热继电器都是紧挨电机安装的,变频器一拖一可以不装热继电器

网友Q:
单台电机不用装,一拖N的话最好装上,反正不是自己的钱,

网友R: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在变频器的后面了。你是用的一台变频器托多天电机吧?

变频器后面不是直接接电动机,不能断开吗?偶记得反正 变频器后面是不能接接触器的,防止突发断开回路后损坏变频器的功率模块。当然要是一拖多的情况,在保证不会出现负载瞬间全部切除的前提下可以加热继电器的,可是这样做对保护电动机的意义也不大

网友S:
变频器不需要加热继吧。

网友T:
在变频器一拖一的时候:

1、变频器后边的负载是不能突变的,否则电缆的分布电容会损伤变频器的功率模块,所以来说后边是不能加装热继电器的。

2、变频器的电子保护要比热继电器的热保护灵敏,另外热继装在前头频繁掉电上电会影响变频器内部滤波电容的寿命。所以没必要装热继电器

不过在变频器一拖多的时候,为了保护电机可以在变频器后边加装热继电器。

网友U:
看了帖子,有一种意见是说装后面。

主张不装热继电器的较多,但用工频电源运行的、需要装热继电器;
或者是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以上电机,才装热继电器;热继电器位置,在变频器后。

21楼HOTEAM,说了变频器不能突然断开负载的原理。

网友N:
变频器的过载保护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失速保护”,所以给变频器调速电路安装热继电器是个错注意!

网友V:
不是太明白为何楼上说错?

19楼不能接接触器;21楼说频繁掉电;的也看不明白?人家只是说接个热继,没说装开关啊?

可惜。我们吵吵闹闹的,楼主都不知道去哪儿鸟。

网友N:
引用 网友V:

不是太明白为何楼上说错?……

1、变频器在电机参数中已经设了额定电流;

2、变频器在加速是,电流如果超过额定电流时,变频器的频率就不会上升了,这就叫失速保护;

3、也就说,失速保护就是过载保护,安装热继的想法不是多余的吗?

网友W:
一拖多的话,变频器后面每台电机加一个热继电器,变频器设定为端子控制,启动、停止用一个小继电器完成,每个热继电器的常闭触点串起来,和继电器的一组常开触点串接到变频器启动端子上(比如FWD和COM),就行了。

网友X:
变频器自带过载保护,一般拖动单台电机时不要接。

网友Y:
如果是一拖多,可以加上,而且加在变频器后面;如果是一拖一,不需要加装热继。

网友Z:
只带一台电机,不需要加热继,多台的话需加,几台电机加几个热继,分别加在变频器输出端与电机之间。

网友AA:
变频的失速保护与过载保护有点相似,同样也能够起到保护电机的作用,但毕竟是有区别的。

失速保护:

变频器在加速或者恒速运行时,电流如果超过额定电流时,变频的频率就不再上升,这就叫失速保护,某些品牌的变频叫做电流限幅保护。

过载保护:

而变频的过载保护功能与真正的热保护是一样的,当电机的电流与持续时间达到某一数值时,变频将立即报警动作,并停机。

网友N:
引用 网友W:

一拖多的话,变频器后面每台电机加一个热继电器,……

网友AB(2011-04-08):
我记的变频器说明说上都要求变频器到电机不能加热继的

网友AB:
我记的变频器说明书上都是不让加的

网友AC:
你能保证热继电器的整定值比变频器的整定值准确吗

网友AD(2011-06-01):
变频器只要在电源输入端加一合适容量的空气开关,输出端是不需要加热继的。

就是一拖多的也不需要加啊!

网友AE:
前后都不要加热继电器,如果拟与奥一拖几,变频器输出后分别用马达断路器保护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F:
前后都不需要加热继电器,有的使用情况是在变频器后面加接触器,此时是为了区分吧变频器工作在不同状态下,驱动不同的电机。在出现过流等情况下,变频器自动报警

网友AG:
本人手头有北京纵横科技的hmibuilder组态软件150点,中间变量不算点,现欲清仓出售,1000块一套,正版,有软件狗,包装盒里有详细的说明书和功能手册,有兴趣的qq联系 42600089

网友AH(2012-04-09):
看了所有的回复,我认为应该说一下,变频器的主回路上是不能加热继电器的,不论是前还是后,

先说一下后果,热继电器会在变频器没有到达额定电流时就动作了,并且有些有热元件的空气断路器也会有此现象,

在说原因:因为变频器的原理是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后,在转换成可调电压的“交流电”,但现在的交流电已经不是我们说所的正玄交流点了,而是接近矩形波的交流电,与正常的交流电的电流及电压的平均值是不同的,所以不能用热继电器保护,热继电器只是起到过电流保护的,而变频器本身有很全面的保护系统,一般是在前面用断路器(不能使用带有热元件的)及快速熔断器配合,就可以了。

网友AI(2016-07-27):
假如现在已经有一台大功率的变频器,未避免浪费,现在需要接一台小电机,功率相差5倍以上,一拖一,其电流保护值已经超出变频器可设范围之外,那么变频器与电机之间需要接热继电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