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故障

楼主(2010-12-12):
安装情况:上海政府版xp、消息队列、补丁、step—7、sql2000、wincc6.0 sp3 asia,没有杀毒软件、暴风影音。
故障现象:启动项目时,若不勾选变量记录运行系统,可以正常启动;若勾选它,则当启动ccTLgserver.exe到大约60%时死机。

求高手指点、解惑。

网友A:
PC名,项目名,项目保存路径严禁出现中文字符。

Good Luck

网友B(2011-04-14):
观点同上,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中文目录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