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0-12-20-工控擂台-仪表信号远距离传输方案?

楼主(2010-12-12):
        都了解4-20mA信号传送距离越远会衰减和干扰,如果实际应用中有这种远距离传输需要的话该如何处理和采取哪些措施?

网友A:
1、选用屏蔽电缆:信号电缆最好用质量较好的屏蔽电缆,以防止电磁干扰,减小信号失真,且要注意屏蔽层只能一端接地;
2、选用较粗的电缆:一般来说传输越远,模拟信号的摔减愈大,故信号传输距离远时,选用较粗的电缆;

3、正确接线:接线在一个系统中应选择电位最低的一点作为信号的公共点,在电力仪表中,24V电源的负线电位最低,它就是信号公共线。因此在电流传送的一对信号线中,其电位较低的一根,即信号负线应在发送仪表的输出处与24V负线相连。如果接线错误或漏接而造成信号负线浮空而引入了干扰。

网友B:
4-20mA信号传输有困难,那就考虑直接使用带通讯接口的。不过这个可能由于现场仪表或传感器的局限性很难做到推倒重来的。

选择好信号电缆是必须的,双绞屏蔽电缆是起码的,质量好的屏蔽双绞线都是20元左右,不会几元钱能买得到的。既然电缆有问题,那就可以考虑使用信号放大器,不过电源是个问题,如果电源方便的话,信号放大器就是不错的选择啦。

网友C:
如果传输距离远,沿途干扰较多,建议采用现场总线通讯方式,但如果4--20mA方式足够,那还是用4--20mA传输信号。

网友D:
4-20mA信号是DDZ-Ⅲ和S系列仪表的标准电流信号,其传送距离在仪表最低供电电压22.8V时,使用1.5平方毫米导线或电缆时的有效传输距离不小于2626米,其中DDZ-Ⅲ系列电容式压力、差压变送器的有效传输距离最大,可达12000米。但如果干扰严重,通过如此长距离传输后,有效信号很可能被干扰信号淹没,而造成很大的测量误差,因此,在需要长距离传输4-20mA信号时,一般采取如下的措施防止长距离传输的干扰:

⒈使用屏蔽电缆或双层屏蔽电缆。使用屏蔽电缆时,屏蔽层的电位是关键,对于单屏蔽层电缆一般采取单端接地的方式处理;对于双屏蔽层电缆采取内层屏蔽层配电器端单端接10V电位(与24V直流供电电源共地)或接地,外层屏蔽层双端接地处理。

⒉对于爆炸性环境的现场仪表需要4-20mA信号远距离传输时,尽量不采用齐纳安全栅,因为齐纳安全栅有140Ω的内阻,极大的减少了可用导线电阻的范围,缩短了传输距离且易引入干扰。

⒊选择负载电阻较大的现场仪表或增大导线截面积。如:压力、差压变送器,如果选择电容式的,则其负载电阻为600Ω,去掉后级链接的具有标准电阻250Ω的仪表的内阻250Ω,仍然具有350Ω的导线电阻,再根据需要的传输距离计算导线的截面积,一般按0.850的系数选择用于一般型DDZ-Ⅲ系列仪表电缆,按0.618的系数选择带HART智能型DDZ-S系列仪表电缆。而矢量型或差动变压器式压力、差压变送器的负载电阻只有410Ω,去掉250Ω后,就只有160Ω了,如果再选取带现场指示型的产品,还要去掉10Ω,如果和电容式使用相同截面的导线,传输距离就要小很多。

⒋防低电平导线浮空接线。在DDZ系列电单仪表中,24V电源的负极,被定义为低电平线,因此一般将其作为信号公共线。在4-20mA电流传送的一对导线中,信号的负极线应在发送仪表的输出处与24V负极线相连。如果接线错误或漏接而造成信号负极线浮空,将引入干扰。

⒌信号隔离器接力法。如果需要的传输距离很远,则可以使用在中间增加信号隔离器或隔离式安全栅隔离接力的方法延长传输距离。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用标准的1.5平方毫米屏蔽电缆,而且抗干扰能力强。

⒍适当提高电源电压。很多DDZ系列电单仪表的现场单元支持高至40V的供电电压,因此,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提高4-20mA信号传输距离的一个低成本措施就是提高电源电压,但必须注意现场单元的最高电源电压极限。

网友E:
一般的生产设备内的仪表的布线都不会很长,也就几百米,既是是很近的几十米,其信号传输也要考虑现场的干扰,由于现场机泵的运转、设备震动及各种用电设备的干扰也要使用屏蔽电缆,为了保证使用的时间和容量现在的仪表电缆大都是带屏蔽的1.5的标准电缆。

若不同分区相连,如别的设备要进入主控室显示,如果分区中的仪表较多,可在分区内设置分控站,把信号转换后通过网络、无线电或各种能够远距离传输的媒介进行传输,以此来减少信号的衰减、干扰和电缆使用数量及布线的繁琐。

若现场只有几个仪表或数量不多的参数信号需要远距离传输到控制站,几个可仪表在选型中可选用带总线形式,通过总线访问,这样处理后的数值信号,在传输中会减少干扰,适合分布分散的灌区仪表,这样的仪表参数变化缓慢,控制简单,通过总线访问能够满足要求。

如现场只有一块表或各仪表之间分布较远需要远传至很远距离,如不同厂的蒸汽贸易,采油厂的数据传输,可选用无线传输形式。

若现场仪表参数不参与控制,且工艺要求不严,也可使用就地显示功能,仪表使用电池供电,工艺人员现场抄表。

网友F:
1:最好直流信号传输,电缆最好选用密度80%以上屏蔽的双绞线 。

2:传输距离远就需要24VDC功率稳定,保障屏蔽单点接地,避免信号地浮空,同时将铜芯换粗。

3:防止干扰还应当:电缆加屏蔽防波套、.桥架上做屏蔽层,缠绕金属带(铝带、铜带、但均须可靠接地等。

网友G:
在工程设计实践中,经常遇到现场仪表距离控制室或信号接收设备有相当远的距离,但是没有明确的标准表明,到底多远距离是信号传输的极限,这决定设计中是否要考虑就地控制室或控制盘柜,这将影响投资以及整体设计方案,该文旨在对此问题进行分析,以期对解决该类问有所帮助。
1  制约信号传输距离的因素
对于一个完整的信号回路,构成的主要环节为现场仪表、电缆、控制室内的接口设备,其他制约传输的因素还有仪表的信号类型、防爆要求、信号干扰等,下面从各环节加以分析。
1. 1  现场仪表
对于仪表本身,正常工作的条件是必须满足最小工作电压,即由控制室供出的电压经过线路的衰减后到达仪表的电压值必须大于仪表的工作电压,这是仪表正常工作输出或接受信号的最小要求。
1. 2  控制室内的接口设备
该类接口设备为安全栅、隔离器、二次显示仪表、DCS 卡件或给现场仪表供电的电源等,接口设备多放置于控制室内,少数可能放置于现场控制柜,其工作环境及供电均很容易满足,接口设备的工作状态不是制约信号传输的主要因素,其带负载的能力不同将影响信号的传输距离。
1. 3  仪表信号的类型
常见的典型信号为模拟量信号4~20 mA ,开关量信号,该类信号传输时的衰减将受到电缆长短的影响,所以距离需相对短。有些仪表或接口设备可以输出或接受数字量信号,例如: Modbus ,各种总线信号,罐区液位计或智能电动执行机构的智能协议等,在信号协议规范的约束下,允许传输的理论距离最大可达到数千米。
1. 4  电缆的选择
在工程设计确定现场仪表安装位置之前往往就已经选定了现场仪表及控制系统,电缆的选择就成为制约信号传输的关键环节,电缆的电阻参数、电感参数、电容参数直接与距离成比例,且成为制约信号传输的直接因素。
1. 5  本安回路的防爆要求
本安设计中需要对回路中各参数进行匹配,其中与传输距离相关的参数是电缆的参数,该参数必须满足匹配条件,说明如下(仅说明与距离传输的相关项) 。表征设备具有本安性能的主要参数: 本安设备最大内部等效电容Ci ,最大内部等效电感Li 。表征连接电缆本安性能的基本参数: 电缆最大允许分布电容CC ,最大允许分布电感LC 。
CC = CKL
LC = L KL
式中 CK —电缆的单位长度分布电容; L K —电缆的单位长度分布电感;L—实际配线长度。表征关联设备—安全栅本安性能的基本参数:关联设备在故障状态下允许的最大外部电容C0 和最大外部电感L0 ;本安系统的组合条件: 连接电缆长度的分布参数必须同时满足CC ≤C0 - Ci 和LC ≤L0 - Li 的关系。由以上约束条件可见,电缆的Ci 及Li 将随距离增加而成比例加大,而本安系统不允许Ci 及Li无限制地增加,也就是说本安的防爆要求也成为制约信号传输距离的因素。
2  理论计算仪表的最远传输距离
在工程设计中,本安类仪表所占的比重较大,控制室内的典型接口设备又多为隔离式安全栅,以下针对较为典型的仪表组合,例如: ABB 的变送器、Fisher的阀门定位器、ASCO 的电磁阀、P + F 的安全栅、电缆(1. 5 mm2 ,PVC 绝缘、PVC 护套,铜芯多股对绞屏蔽电缆, 电阻R ≤12. 3Ω/ km; CK ≤250 pF/ m(1 kHz 导体之间) ,400 pF/ m(1 kHz导体与屏蔽层之间) ;L K =40μH /Ω) ,对最远传输距离进行具体的理论计算,因为实际使用中,各厂家的仪表参数差别并不是很大,所以该数据有一定的代表性。
2. 1  考虑本安防爆的距离约束
本安防爆的距离约束见表1 所列。

  由表1 可见,仅考虑本安防爆的约束,针对大多数类型的仪表,最远的理论传输距离大约1 km多一点,如果电缆使用本安电缆,则理论距离将更长。
2. 2  考虑仪表最小工作电压
典型的ABB 的变送器的最小工作电压为13. 3 V DC , Rosemount 的3051 变送器的最小工
作电压为10. 5 V DC , 安全栅的输出电压按24 V DC计算, 电缆上允许的最大压降: 24 -
13. 3 = 10. 7 (V DC) ,正常工作时回路的最大电流为20 mA ,则电缆允许的最大电阻: 10. 7/ 0. 02 =535 (Ω) , 可推算截面为1. 5 mm2 电缆的允许最大
敷设距离:
535Ω/ (12. 3Ω/ km ×2) = 21. 7 km。
由上可见,仅考虑仪表最小工作电压的约束时,电缆最远的理论传输距离为21. 7 km。在实际
使用中用到1. 1 km 左右,截面1. 5 mm2 ,中间接线箱接线。ABB 的变送器, P + F 的安全栅,实测工作电压约为17~21 V ,变送器工作正常。
2. 3  考虑仪表信号的类型
当前的智能仪表除能够提供普通的模拟量4~20 mA 外,也可以提供Fieldbus 总线协议,当合理采用总线电缆,理论传输距离可以达到数千米,有些仪表例如智能雷达控制总线、智能电动阀控制总线等均可以达到理论上数千米的传输距离。
2. 4  考虑电缆的影响
当信号在电缆中传输时,因为传输路径中周围干扰源的存在,例如电气电缆或变压器等,可能因为电磁干扰而导致信号的偏移。这对于上节提及的数字信号影响尤为明显,而且相当难以量化。在实际使用中,去电气的继电器触点因为出现超过800 mH 电感的存在,导致触点信号检测延迟,甚至动作失误的可能性。电缆的分布电容严重影响数字信号的波特率。例如Rotork 的Packscan 协议对电缆的电容与信号波特率之间有严格对应关系,在实际使用中,15个电动头,1 km 左右的距离,1. 5 mm2 的普通电缆很难将电容降至满意的程度,而且受天气影响也很大,最终只能以降低波特率,增加扫描时间来实现稳定的信号传输。对于Smit h 流量计使用的Canbus 总线,普通电缆电容根本没有办法满足高波特率的信号传输,1 km 左右的距离无法通信。经过现场检验,电缆的分布电容也不是简单地根据电缆参数计算那样稳定。
3  针对各环节的解决方案
3. 1  现场仪表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为增加单体信号的传输距离,在输出电压不变的条件下,选择本安仪表时尽量选择工作电压偏低的仪表,尤其是用于安全联锁场合的电磁阀,更是应当有针对性地核算功耗及启动电压。
选择非本安防爆类型的仪表,该类仪表不用考虑本安系统的电缆距离限制,但是根据现场仪表的功耗,可适当尽可能提高外供电工作电压的等级,例如选用220 V DC 供电,电磁阀选用48 V DC 供电等,允许在较长的电缆上降一部分电压,但是需注意核准该类仪表的输出带载能力。在工程实践中验证: 220 VAC 供电的伺服液位计等, 4 ~20 mA信号传输距离都可达到1~1. 2 km 左右,很稳定.
选择智能类型的仪表,可以考虑改变信号的类型(例如总线类型或使用光缆接口设备) ,达到增加传输距离的目的,这可以用于个别仪表在远距离特殊布置或使用其他方案性能价格比不经济的场合。
3. 2  控制室内的接口设备
结合以上分析,对于本安系统的设计,接口设备为安全栅。若使用齐纳式安全栅,则不能对外供电,其设备相当于在回路中串入一个电阻;而DCS卡件对现场仪表供电,一般的DCS 模拟输入实际为1~5 V ,相当于又在回路中串入250Ω 的电阻,这样留在电缆上的允许压降就小了很多。为增加回路上电缆的允许压降,应尽量选用隔离式安全栅,直接对现场变送器供电,可以增加信号传输距离。对于非本安仪表,典型接口设备为DCS 的卡件,一般没有太多可选择的余地。
3. 3  电缆的选择
在所有制约信号传输距离的因素中,电缆是最直接的因素,因为其他设备的参数均不随距离变化。为减少线阻,可以选择公称直径尽可能大一些的电缆,工程上1. 5 mm2 电缆为较为通用的选择,个别距离较远的场合,例如800~1 100 m 的传输距离,也用到了2. 5 mm2 的电缆,实践验证没有问题。
对于本安系统,有些电缆厂家有针对性地设计了本安电缆,尽可能地减少了电缆的单位长度分布电容、电感和阻抗,使用该类电缆,可以减少电缆造成的传输距离瓶颈。
光缆也是很好的传播媒介,使用光缆后,距离往往能够达到数公里远,这需要在现场仪表和接口设备中间增加信号转换设备。
对于2. 4 节中所述Canbus 总线问题则可选用专用的通信电缆例如波登电缆,极大地降低了电缆的分布电容,采用了极好的屏蔽以抗干扰,现场使用效果很好,甚至使Canbus 信号传输超过了900 m ,但是该类电缆价格较昂贵,应考虑与其他方案的性价比较,例如使用总线中继器方案等。
3. 4  抗干扰的考虑
信号偏移的影响随干扰的距离增加而加强。例如,仪表与电气电缆并行距离越长,所受的干扰就越大,设计规范要求仪表电缆距离电气电缆有最小距离,而且在必须交叉时也要垂直交叉。仪表的电缆生产时要做到总屏蔽加分屏蔽,安装敷设时置于钢制槽盒或钢制保护管内,钢制槽盒及保护管要做好接地,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干扰,增大信号传输距离。使用光缆介质将最大限度降低路径中电磁场的干扰,对于强干扰场合是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4  结束语
笔者在工程设计的实践中经常遇到信号远距离传输的问题,现将部分经验总结如下,供参考。对于全厂性项目,各装置距离管理中心(例如中心控制室或管控中心) 距离可能很远,信号普遍存在远距离传送问题,这时需要在各装置就地规划卫星控制室,设置系统的就地机柜间加光缆解决。就地机柜间的造价也很高,其数量宜根据装置布置平面分析,考虑布置于靠近密集仪表分布的安全区域。
 对于少量的位置相对集中的远距离信号,就地控制室的造价较高,在安全许可情况下,可以考虑使用远程IO 等中间接口设备,尤其是镜像型远程IO ,输入是模拟信号,输出也是模拟信号,中间通过光缆连接,对于处理改造项目个别远距离传输问题时相当灵活。对于单体仪表的远距离传输的解决,最直接的办法是将该仪表的连接电缆适当加粗, 例如2. 5 mm2 等,以减小电缆的压降,也可以将该仪表选型为特殊仪表,例如可以传输光信号的类型等,或将该仪表改为隔爆型,外供电的电压等级提高至220 VAC 等都是工程上常用的解决方案。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的理论计算仅是判断传输距离是否可行的参考,不可以“卡边”,应留有相当的裕量,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往往存在很多随机的或不确定的因素。例如接线箱的接触电阻、电缆敷设路径中的电磁干扰、环境中湿度对分布电容的影响等,很多DCS 厂家推荐的实际传输距离不宜超过600 m ,某些机组的探头因为信号类型衰减的原因,传输距离更小,可能低于300~400 m ,尤其要引起注意, 以上经验供设计同行借鉴。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电流在回路里传输,有多少电流从变送器的“-”端流出,就会有多少电流,从变送器的“﹢”端流入。……

1、“电流在回路里传输,有多少电流从变送器的“-”端流出,就会有多少电流,从变送器的“﹢”端流入。”,非常正确!适用任何情况;

2、例如:电流回路里的负载电阻,大于规定值,“电流在回路里传输,有多少电流从变送器的“-”端流出,就会有多少电流,从变送器的“﹢”端流入。”!

3、例如:电流回路里的负载电阻,大于规定值很多,使回路电流减小很多的情况下,“电流在回路里传输,有多少电流从变送器的“-”端流出,就会有多少电流,从变送器的“﹢”端流入。”!

网友H:
引用 网友I:

……  所以,只要电流回路里的负载电阻,小于规定值,那嘛电流传输,是不会衰减滴, 行话叫:“木有线阻损失”……

4、“所以,只要电流回路里的负载电阻,小于规定值,那嘛电流传输,是不会衰减滴, 行话叫:‘木有线阻损失’……”,就是个错误的结论!

5、电流信号,对传输回路的电阻、负载电阻的大小非常敏感,传输回路的电阻、负载电阻的大小直接影响信号电流的大小!

6、所以对电流信号的回路电阻、负载阻抗有很严格的范围规定,‘木有线阻损失’的说法是骗人的说法!

网友H:
7、不管信号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信号最大功率的传输条件是一样的,即阻抗匹配;

8、由于电信号在导线电阻上的热能损失,与电流的平方成正比,所以远距离信号传输适用高电压信号,不适宜用电流信号;

网友J:
一、4~20mA电流环工作原理

   在工业现场,用一个仪表放大器来完成信号的调理并进行长线传输,会产生以下问题:第一,由于传输的信号是电压信号,传输线会受到噪声的干扰;第二,传输线的分布电阻会产生电压降;第三,在现场如何提供仪表放大器的工作电压也是个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和避开相关噪声的影响,我们用电流来传输信号,因为电流对噪声并不敏感。4~20mA的电流环便是用4mA表示零信号,用20mA表示信号的满刻度,而低于4mA高于20mA的信号用于各种故障的报警。

   4~20mA电流环有两种类型:二线制和三线制。当监控系统需要通过长线驱动现场的驱动器件如阀门等时,一般采用三线制变送器,这里XTR位于监控的系统端,由系统直接向XTR供电,供电电源是二根电流传输线以外的第三根线。二线系统是XTR和传感器位于现场端,由于现场供电问题的存在,一般是接收端利用4~20mA的电流环向远端的XTR供电,通过4~20mA来反映信号的大小。

  4~20mA产品的典型应用是传感和测量应用,见图1。在工业现场有许多种类的传感器可以被转换成4~20mA的电流信号,TI拥有一些很方便的用于RTD和电桥的变送器芯片。由于TI的变送器芯片含有通用的功能电路比如电压激励源、电流激励流、稳压电路、仪表放大器等,所以可以很方便地把许多传感器的信号转化为4~20mA的信号。

二、增大4-20mA.DC信号的传送距离的深入探讨

  看了标题有的人可能会说:发送4-20mA.DC电流信号的仪表都具有恒流特性,采用电流源传送,其精度与导线的电阻不是无关吗?既然这样还用讨论4-20mA.DC信号的传送距离吗?
  但以上的说法是针对特定条件而言的,应看到当仪表供电电源电压低至一定程度或导线电阻大到一定程度时,4-20mA.DC电流传送信号将产生误差。因此我们讨论的是4-20mA.DC信号在保证规定的精度下的传送距离,讨论传送距离实质就是确定电流源仪表连接导线的最大长度。
  决定电流源仪表导线长度的参数有:负载电阻RL及连接导线的电阻r;供电电压Vo及其波动范围△V;仪表的最大输出电流Imax;仪表能维持最大工作电流时的最低供电电压Vmin。
  已知:RL=250Ω,
  Vo=24V.DC 其允许误差为24V +10% -5%,
  电源允许波动△V=24V*5%=1.2V,
  Imax=20mA=0.02A,
  最低供电电压Vmin各种型号仪表的此值是不相同的,因为这个参数还与电子元件的特性有关系,从产品样本来看,有的仪表最低的可达12V(但是指无负载时),大多仪表在15--17V之间的居多;在此dlr取16.28V。
  即 Vmin=16.28≤24-1.2-0.02(250+r)
  则连接导线的电阻 r=24-1.2-16.28/0.02-250=76Ω
  仪表连接电线用的是铜线,其截面大多选择S=1.5和0.8mm2的居多,在《电工手册》上有铜电线在20℃和75℃时的电阻系数,在选择铜导线时应考虑到使用现场的环境情况,因此最好选择75℃时的电阻系数来计算较妥。已知t=75℃时铜的电阻系数ρ=0.0217Ω.mm2/m。
  根据L=Sr/ρ 就可计算出铜导线的最大长度。
  用标称截面1.5mm2导线时L=1.5*76/0.0217=5253m
  用标称截面0.8mm2导线时L=0.8*76/0.0217=2801m
  因为仪表的接线往返是两根线,所以计算结果应除2即:
  用标称截面1.5mm2导线时L1=5253.5/2=2626m
  用标称截面0.8mm2导线时L2=2801.8/2=1400m
  在实际应用中决定导线的真实长度要比计算值略低才行,因为电线的标称截面几乎都是偏高的。如果遇到现场距离超过上述的长度时,可采取以下措施:
        增大电线的线径;
       来减少导线电阻;
        适当调高仪表的供电电压。

  八十年代,上海自动化仪表一厂针对其生产的DDZ-Ⅲ型电动单元组合仪表的变送器、调节器、电气转换器、操作器等单元,在最低供电电压(22.8V)时允许的导线电阻,曾列过一个表格供用户参考,由于其还有现实意义,dlr特把此表格提供如下。

     看了以上的计算及表格,有人说,我的现场实际接线长度并不太长,但在使用中仍无法正常使用,哪又是什么原因呢?究其原因,可能是:
      1.电流传送信号导线过长时,没有采取必要的屏蔽措施,或者没有遵守一点接地规则而引入了干扰。
      2.在一个系统中应选择电位最低的一点作为信号的公共点,在电单仪表中,24V电源的负线电位最低,它就是信号公共线。因此在电流传送的一对信号线中,其电位较低的一根,即信号负线应在发送仪表的输出处与24V负线相连。如果接线错误或漏接而造成信号负线浮空而引入了干扰。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在一个系统中应选择电位最低的一点作为信号的公共点,……

1、什么是“信号的公共点”?

2、我的理解就是参考点,就是“地”;

3、参考点的选取,是任意的,一旦确定,系统各点点位确定;

4、在直流系统中,正极或负极都可以作为参考点,即我们平时说的负极搭铁还是正极搭铁;

5、说电位低的作公共点,干扰少,是没有道理的!

网友H:
6、但是在两个系统之间,信号连接时,一定要明白信号的两端的接地端,要一致;

7、但是在两个系统之间,信号连接时,一定要明白信号的两端的接地端,要一致,即信号的一端的接地端与信号的另一端的接地端是一条线的两端;

8、但是在两个系统之间,信号连接时,一定要明白信号的两端的接地端,要一致,例如:

1)一个系统的输出信号用红、黑 两条线输出,其中黑线是接地端;

2)另一个系统的信号输入端有一个接地端、一个非接地端;

3)那么信号的红线还是黑线与这个系统的两个输入端怎么相连接?

4)当然是黑线与这个系统的两个输入端的那个接地端相连接, 当然是红线与这个系统的两个输入端的那个非接地端相连接;

9、而不是看什么电位的高低!!!

网友H:
10、如果你发现同一根信号线的一端是设备的接地端,另一端在另一个设备上不是接地端,那一定有问题!一定出错了!

网友K:
1.两线制4~20mA电流信号,在负载符合要求的前提下,传输过程中信号没有线阻损失,不会衰减,抗干扰能力强
2、两线制4~20mA输出型变送器的带载能力,按 R=50×(V-u)计算,单位Ω,其中,V为实际供电电压,u为变送器允许的最低供电电压, V的取值,要考虑电压波动因素,如不足24VDC的情况
3、两线制4~20mA电流信号的理论传输距离,按 L=0.5×(R-A)÷B 计算,单位公里, 其中,A 为信号接收端,采集卡、二次表等设备的取样电阻,常见的有250Ω、100Ω 等;B为每芯电缆每公里的电阻值; 实际应用要留余量,按理论传输距离 L值的50% 估算,俺认为较好
4、直流信号传输,电缆最好选用密度80%以上屏蔽的双绞线

网友I:
1、楼上总结滴,干净利落 清晰明了 木有一字废话

2、老师、学生 做好笔记

3、嘻嘻嘻嘻

网友E:
4-20MA电流信号在传输中不会有损失么,偶不明白,电缆的电阻对其电压有无压降,距离远的话,到达变送器的电压值会达不到要求,且电缆的电阻不是也产生电流么,电阻的增加会导致所带负载的下降,再者越远的距离其不确定性越多,包括各种干扰、所以长距离的传输对电流信号是有影响的。

网友I:
1、信号传输的越远,信号受外界干扰的可能性越大;但这和信号有木有衰减,是两码码事,呵呵

2、嘿嘿,就一个电流回路,木有分流通道,嘿嘿,即使流出变送器滴电流想衰减,它又能跑到哪里去呢?嘻嘻嘻

3、回路里滴总电阻的大小,线阻滴大小,只是会影响落在变送器上滴端电压的大小,

               只有当回路里滴总电阻,小于15楼djgxy网友舌的那个“R”时,

                       变送器上滴 端电压,才会高于“变送器允许的最低供电电压”

4、舌来舌去,就是舌咧个,初中课本里讲滴欧姆定律

        呵呵

        嘻嘻嘻嘻

网友I:
引用 网友H:

4、“所以,只要电流回路里的负载电阻,小于规定值,那嘛电流传输,是不会衰减滴, 行话叫:‘木有线阻损失’……”,就是个错误的结论!

5、电流信号,对传输回路的电阻、负载电阻的大小非常敏感,传输回路的电阻、负载电阻的大小直接影响信号电流的大小!

6、所以对电流信号的回路电阻、负载阻抗有很严格的范围规定,‘木有线阻损失’的说法是骗人的说法!

刘老师真能瞎掰,,,嘻嘻嘻嘻嘻,,,

1、djgxy网友教导俄们:“两线制4~20mA输出型变送器的带载能力,按 R=50×(V-u)计算

              这个公式计算的“R”,就是“V”激励情况下,变送器允许的最大负载电阻

              只有当,回路里的负载电阻,≤R 时,变送器的输出电流,才会和被检测量,呈线性对应关系

2、满足≤R 这一应用条件,,,电流在回路里转悠,电流大小只与被检量大小有关,

               回路电阻又不分流,嘻嘻嘻,电流咋嘛损失鸟?~~~~~~~~~~~~

3、当出现回路负载电阻r >R 的情况时,由于电流回路,得遵守欧姆电路,即V-u=I×r ,

       那嘛变送器所能输出的最大电流,就达不到20mA咧,最大只能输出(V-u)÷r    mA

4、这就是舌,,,俄们都是小乌龟,,,

               而你比较牛,你大牛牛硬上弓,你敢r >R 滴的使用变送器,让r来“影响信号电流的大小! ”

                嘻嘻嘻嘻

                那嘛时不时,变送器这条小裤衩,就就就,就会被你的大牛牛,蹂躏滴开裆裂缝儿~~~~~~~

5、嘻嘻嘻嘻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就一个电流回路,木有分流通道,嘿嘿,即使流出变送器滴电流想衰减,它又能跑到哪里去呢?……

1、二王说的理论是电流源理论,即信号源可以看作电流源的情况;

2、什么样信号源,可以看作电流源?

网友H:
3、电源输出的电流为I=E/r+R,:

1)如果电源内阻r无穷大,可以看作电流源,就是说外电路的电阻R可以看作零,即电源输出的电流为I=E/r是一个不变的值;

2)其实电源内阻r无穷大,不是电源的内阻r真的无穷大,而是与外电阻R比较无穷大;

3)举例说,电源内阻r是1欧姆,而外电阻R是0.0001欧姆,与内阻r比较可以忽略不计,电流I=E/r+R=E/r;

网友H:
4、我们说信号源可以看作电流源,实际说是外电阻R很小的情况,并不是信号源的内阻无穷大;

网友H:
5、例如大家用的音响扩大机,扩大机的输出端有低阻抗输出端、高阻抗输出端;

1)低阻抗输出端的内阻是4欧姆,高阻抗输出端的内阻是32欧姆;

2)你在低阻抗输出端,接4欧姆的喇叭,声音就宏亮、好听,如果你接的是32欧姆的喇叭,声音就小而且很难听、失真;

3)低阻抗输出端,就是我们说的电流源,必须接阻抗很小的负载,接阻抗很小的负载,它就是电流源,接阻抗很大的负载就不是电流源了;

网友H:
4)如果要开大会,要把喇叭装到很远的地方去,你这个时候就用高阻抗32欧姆的输出端,通过很长的导线接32欧姆的喇叭;

5)如果要开大会,要把喇叭装到很远的地方去,你这个时候还用低阻抗4欧姆的输出端,通过很长的导线接4欧姆的喇叭,这时候你会发现,声音小、失真,效果很差;

网友H:
6)如果你要开大会,要把喇叭装得远一些,可是还在室内,导线长度就长了几米,当然还可以用低阻抗4欧姆的输出端,接4欧姆的喇叭,这时候声音还一样宏亮、好听;

网友H:
7、我们在用电流信号时,一定要注意负载的电阻、阻抗很小的范围内,就是要接近信号源内阻的范围内;

8、远距离传输信号,如果信号线的电阻与信号源内阻相比已经很大了,就不能用电流信号,而要改用电压信号;

网友H:
9、越是电流信号,越是怕导线电阻的影响,而不是“传输过程中信号没有线阻损失”;

10、电流信号,就意味着低阻抗,低阻抗就没有问题,如果电阻大了,就有问题了,就不如电压信号好!!!

网友L:
加变送器呀!

要不改成网络传输的。有点小怕误码!

网友M:
远距离传输信号可采用无线方式,现在很推广啊!

网友N:
是否可以考虑在现场使用DTU或者无线AP透明传输?你采集到的信号是什么样子我就原样转发不就可以了?

网友H:
信号回路电阻、阻抗要小,小了就是恒流源,反之则不是恒流源了,“零电阻损耗”的说法就失效!

网友O:
有人说:电压源内阻无穷大就变成电流源。这是什么理论?如内阻无穷大,其输出电流=0,难道电流源的电流都=0?内阻相对负载电阻无穷大,是此时负载电阻的变化对电流影响不大,但这样的电流源有实用价值吗,假设 r:R = 1:100,那么负载消耗1W的功率,电源自身就得消耗100W,有谁愿意做这样的买卖?理想的电流源,是没有内阻的,它输出的电流是不受负载影响的。现实中的电流源,是根据不同的需要,用电子器件做成的,在设计规定的范围内,其输出电流不受外电阻变化影响,超出这个范围,就不行了,下面举例说明:下图是将0-5V电压信号,转换为4-20ma 电流信号的电路

网友O:
   在输入电压=0V时,R1电阻电压=1.25V,故R2的电压也=1.25V,使R3的电压也=1.25V,R3=312.5欧,故R3中的电流=4ma。在输入电压=5V时,R1电阻电压=6.25V,故R2的电压也=6.25V,使R3的电压也=6.25V,R3=312.5欧,故R3中的电流=20ma。这就是受0-5V控制的4-20ma的电流源,

网友P:
兄弟,我顶一个,做个从站吧

网友Q:
现场仪表处设置一小电控箱,箱内装设开关电源(给传感器供电)以及将4-20mA信号转换成RS485信号的模块,通过通讯方式传输。跑离更远的话,再加一个光纤适配器,用光纤传输。

网友O:
  当输入电压=5V时,R3的电压=6.25V,R3上端接+24V,故此时R3下端对地电压=24-6.25=17.75V,就是说当集电极对地接一电阻(设为Ro)其电压=17V时,晶体管接近饱和导通,此电阻阻值=17/20=850欧。这个电阻值是该电流源的最大负载电阻。一般负载电阻选用500欧,可产生2-10V电压信号,那么传输导线容许最大的导线电阻=850-500=350。如传输导线截面积已知,就可求出最长的传送距离。

网友O:
     如计算结果传输距离不够,要延长传输距离,有二个办法:

      1、修改电流源的供电电压,如将图中+24V 改为+40V,晶体管饱和时输出电压将提高一倍,即传输距离可加大一倍。

      2、接收方可将它自身电源的正极接电流源的地,500欧负载一端接输入来的电流信号,另一端接接收方电源的负极,如接收方电源电压=24V,那么容许的负载最大电压=17+24=41V,也可出送距离加大一倍。

网友H:
引用 网友O:
……理想的电流源,是没有内阻的,它输出的电流是不受负载影响的。……

1、错了吧,你应该明白自己错了吧?!

2、理想的电流源,是没有内阻的,那电流I=E/R;

3、那电流不是严重受负载电阻R的影响吗?怎么能与负载电阻R无关呢?怎么能是电流不变的电流源呢?

网友R:
学习了,顶一下,我正在找,谢谢

网友O:
    防干扰除上面各网友提出的加屏蔽线,交织线等措施外,应在接受方接500负载电阻前,串接由L、C组成的兀型低通滤波器,L选用粗一点的导线绕制,且带有贴心,这样内阻小电感大,滤波效果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O:
有人说:电压源内阻无穷大就变成电流源。这是什么理论?如内阻无穷大,其输出电流=0,难道电流源的电流都=0?……

1、电源的电流I=E/r+R,当内阻r与负载电阻相比无穷大时,I=E/r,电流与负载电阻R无关,这时称作电流源,其电流是I=E/r;

2、你怎么连这个理论都不明白???

网友H:
引用 网友O:
……假设 r:R = 1:100,那么负载消耗1W的功率,电源自身就得消耗100W,有谁愿意做这样的买卖?……

1、“假设 r:R = 1:100,那么负载消耗1W的功率,电源自身就得消耗100W,有谁愿意做这样的买卖?”你说得很对!

2、所以,信号传输中,如何获得最大功率?那就是大家知道的阻抗匹配问题,就是说r:R = 1:1,就是大家平时用的低阻抗配低阻抗,高祖抗配高阻抗;

3、也就是大家现在正讨论的,电流信号和电压信号!

网友H:
引用 网友O:
……理想的电流源,是没有内阻的,它输出的电流是不受负载影响的。现实中的电流源,是根据不同的需要,用电子器件做成的,在设计规定的范围内,其输出电流不受外电阻变化影响,……

1、电子电路,在对晶体三极管电路进行等效变换时,把三极管的集电极可以看作一个电流源,电流源的电流是Ic=βIb,与负载电阻Rfz无关;

2、这时,三极管的输出电阻(即内阻)很大,你不知道???

网友O:
“1、电源的电流I=E/r+R,当内阻r与负载电阻相比无穷大时,I=E/r,电流与负载电阻R无关,这时称作电流源,其电流I=E/r; 2、你怎么连这个理论都不明白??? ”

         你的理论我确实不明白,如 I=20ma    按你的理论,E=?  r=? 为好,一般负载电阻都选用500欧,不算导线电阻,你的电源内阻应选多大,就选大100倍,及50K欧,那么按着你的理论:E=20*50=1000V,有这样的电流源吗

网友O:
“1、电子电路,在对晶体三极管电路进行等效变换时,把三极管的集电极可以看作一个电流源,电流源的电流是Ic=βIb,与负载电阻Rfz无关; 2、这时,三极管的输出电阻(即内阻)很大,你不知道???”

        是你不知道吧?劝你多看看电子线路的书吧。

网友H:
下面讨论什么是电压源:

1、电源的电动势E=Ir+IR,即电源的端电压U=IR=E-Ir;

2、理想电压源的条件是电源内阻r=0,即电源内阻无穷小;

3、电压源的特点是,端电压U=IR=E-Ir=E,就是说负载的电压U等于电源电动势E不变,与负载R大小无关,称之为恒压源。

网友H:
引用 网友O:

       是你不知道吧?劝你多看看电子线路的书吧。

1、我说的就是书里的内容,你没有看出来?

2、你看看书里怎么说的,三极管放大电路的输出电阻很大的事实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O:

……如 I=20ma    按你的理论,E=?  r=? 为好,一般负载电阻都选用500欧,不算导线电阻,你的电源内阻应选多大,就选大100倍,及50K欧,那么按着你的理论:E=20*50=1000V,有这样的电流源吗

1、恒流源的概念是电源内阻r无穷大,或者外电阻R可忽略不计时,输出电流I=E/r ,与负载无关;

2、关于电流信号传输时,可以把信号源看作恒流源,是说导线、负载电阻对信号电流的大小影响很小,或者没有影响;

3、在电流信号传输时,是低阻抗对低阻抗,例如音响的4欧姆输出端,与4欧姆喇叭的关系;

4、不知是你真的荤了,还是不明白?

网友H:
5、对于电流信号,I=20ma ,如果信号源内阻是500欧姆,那么负载电阻也是500欧姆,这时负载可获得最大功率;

6、这时的信号源,可以看作电流源,意思是说导线电阻对电流大小没有影响,这时信号源的电阻是500欧姆+500欧姆=1000欧姆!

网友H:
7、如果远距离输送信号,导线电阻大到一定数值时,就不可忽略,就会影响电流的大小使之减小!

网友O:
你的这些理论真深奥啊!不知是从那本书学来的,高!实在是高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O:

你的这些理论真深奥啊!不知是从那本书学来的,高!实在是高啊!

1、你不是很能翻书吗?能把公式、图一个字不捺的弄到网上来!

2、怎么不知道什么是恒流源?什么是恒压源了?

3、看来你现在还不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

网友O:
“1、你不是很能翻书吗?能把公式、图一个字不捺的弄到网上来!”这可能是你的本事,不要以小人之心去衡量君子之腹!

“2、怎么不知道什么是恒流源?什么是恒压源了?3、看来你现在还不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这句话对你太合适了,你去翻书看看吧。不要再自以为是。

网友E:
真是热闹,电流源与电压源的原理在电子技术里有专业的介绍。

网友E:
现实生活中电源的传输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火电厂输出的电为什么要升压变成高压后在远距离输送呢,这个线损是不容忽视的,这是一个成熟的技术。

网友E:
要是电缆的线阻对电流信号没有影响,那么我们可以用很细的电缆进行传输,这样就可以节约大量的能源,极端点可以用铁线进行传输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O:

……你去翻书看看吧。不要再自以为是。

1、你在32楼说的,“理想的电流源,是没有内阻的,它输出的电流是不受负载影响的。”

2、你只要翻开书,就明白是谁错了!

网友O:
理想的恒流源其输出电流是恒定不变的,不会因负载电阻的改变而改变电流,而实际作出的横流源,电阻都是有一个极限值的。电流源与恒流源相似,不同的就是它的电流是可控的,是可以改变的。从未听说理想电流源是有内阻的,而且无穷大。你有书,不妨把它贴上来,我们好学习学习。

网友H:
引用 网友O:
……电流源与恒流源相似,不同的就是它的电流是可控的,是可以改变的。……

1、实际电源,有电动势E和内阻r,端电压U=E-Ir,电流I=E/R+r;

2、理想电源:

1)电压源(恒压源)定义:内阻r=0,端电压U=E,U与外电路电阻R无关,恒定不变,所以也称为恒压源;

2)电流源(恒流源)定义:内阻r=∝,电流I=E/R+r=E/r,I与外电路电阻R无关,恒定不变,所以也称为恒流源;

网友H:
引用 网友O:
……从未听说理想电流源是有内阻的,而且无穷大。你有书,不妨把它贴上来,我们好学习学习。

1、在电路计算时,我们可以把电压源化为电流源,也可以把电流源化为电压源,来化简电路;

2、把电压源化为电流源:

设电压源的电动势为E,串联内阻为r,则电流源的电流为:I=E/r,并联内阻为r;

3、把电流源化为电压源:

设电流源的恒流为I,并联内阻为r,则电压源的电动势为:E=Ir,串联内阻为r;

网友H:
实际电源与理想电源电压源、电流源的关系:

1、一个实际电源,如果内阻很小,与外电路电阻R相比,忽略不计时,可以看作电压源,其电压为U=E;

2、一个实际电源,如果内阻很大,与外电路电阻R相比,看作无穷大时,可以看作电流源,其电流为I=E/r;

网友H:
3、在分析电子电路时,研究三极管共射放大电路的输出电阻时,因输出电流Ic为恒流源,认为输出电阻无穷大;

4、在分析电子电路时,研究电流负反馈电路对输出电阻的影响时,因为电流负反馈的恒流作用,输出电阻增大;

网友H:
说这么多,当然不是给wyb2866255 讲的,他早就知道,这个辩论到此为止!

网友S:
低价供应威纶触摸屏,永宏PLC,文本显示器!
深圳正盈机电有限公司
手机:13723709268黄生 15013547599李生
电话:0755-27932080 0755-27932780
热销产品:威纶(WEINVIEW)触摸屏:MT500\MT6000\MT8000系列
海泰克(HITECH)触摸屏:PWS5600T-S\PWS6600S-S
台炜(TECVIEW)文本显示器:MD204L\MD306L,MT304L\MT306L
三菱可编程控制器:FX1S\FX1N\FX2N\FX3U系列
永宏可编程控制器:FBs系列\B1z系列

网友T:
来学习一下

要是长距离可以考虑使用总线连接,距离较短的话 模拟量也可以 使用屏蔽电缆

网友U:
哦,另外开一个贴专门讨论电流远传的问题吧,仪表信号远传不止是电流啊,怎么掉这个坑里了?

网友I:
嘿嘿嘿

1、把个简单滴事,瞎掰滴乱七八糟,

       嘿嘿嘿

2、对研发工程师来舌,4~20mA变送器,它既不是奶奶迪电流源、它也不是爷爷迪电压源 ,它就是一条狗!

       工作就是逗狗玩

3、对应用工程师来舌,狗肚皮里,内阻是多少?长咧几颗狗宝?怀孕咧几个狗宝宝?,,,

       这有啥意义哟?

        到底要干啥?

       嘿

       嘿

       嘿

       嘿

网友I:
4、4~20mA信号传多远,咋嘛选线布线,计算上也不需要知道奶奶滴内阻

        咋嘛老是,和狗肠子过不去呢?

网友I:
5、4~20mA 信号采集,取样电阻常见滴有250Ω、150Ω、100Ω,如市售二次仪表滴取样电阻,多这几个规格

       50Ω、30Ω滴,也有人开始用,

        趋势就是取样电阻用滴越来越小,电阻越小,发热量越小,引入的温度误差越小,采样精度更容易保障

       电阻用滴越小,那你滴信号处理技术,先得够牛!否则你就歇菜去,安捷伦福禄克采电流,用1Ω、半Ω呢

        ,,,嘿嘿

网友I:
6、别胡球言传“总线连接”传滴远。。。。。。

网友H:
引用 网友K:

……两线制4~20mA输出型变送器的带载能力,按 R=50×(V-u)计算,单位Ω,其中,V为实际供电电压,u为变送器允许的最低供电电压, V的取值,…24VDC……

1、两线制4~20mA输出型变送器,其输出电阻最小为r,负载电阻为R,输出电流为20mA=0.02A,电源电压V=24V,则:

1)变送器的内阻r的压降为u;

2)负载电阻R的压降为V-u;

3)工作回路的传输线路电阻不计;

4)工作回路的方程式:V-u=R×0.02    即   R=V-u/0.02      R=50×(V-u)

网友H:
引用 网友K:

1.两线制4~20mA电流信号,在负载符合要求的前提下,传输过程中信号没有线阻损失,不会衰减,抗干扰能力强 。

……

1、两线制4~20mA输出型变送器,其输出电阻最小为r,负载电阻为R,输出电流为20mA=0.02A,电源电压V=24V,则:

1)变送器的内阻r的压降为u;

2)负载电阻R的压降为V-u;

3)工作回路的传输线路电阻不计;

4)工作回路的方程式:V-u=R×0.02         即 R=V-u/0.02              R=50×(V-u)

2、如果计算工作回路传输导线电阻,那么电流就不会是20mA,就会小于20mA,如果导线电阻等于R,电流就会减小到10mA;

3、djgxy 关于“传输过程中信号没有线阻损失,不会衰减”就是错误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

2、嘿嘿,就一个电流回路,木有分流通道,嘿嘿,即使流出变送器滴电流想衰减,它又能跑到哪里去呢?

4、舌来舌去,就是舌咧个,初中课本里讲滴欧姆定律

……

1、请问回路的欧姆定律方程式  R=50×(V-u)中,如果计算传输导线电阻,传输导线电阻等于R,则:

                                2R=100×(V-u)

即电流由20mA减小到10mA;

2、二王你能说上边的计算有错误???

网友H:
引用 网友I:

3、回路里滴总电阻的大小,线阻滴大小,只是会影响落在变送器上滴端电压的大小, 只有当回路里滴总电阻,小于15楼djgxy网友舌的那个“R”时, 变送器上滴 端电压,才会高于“变送器允许的最低供电电压”

1、R=50×(V-u)中只有负载电阻R和变送器输出电阻r(r最小时、电流最大时的压降,即最小压降);

2、而你说的“回路里滴总电阻的大小,线阻滴大小,只是会影响落在变送器上滴端电压的大小,”,有什么根据,有什么道理?

网友V:
1、传感器4-20mA信号输出可以视为恒流源.一般仪表的带载能力为500Ω(而不为功率单位)。即当负载变化时,输出电流是不变的。与恒流源相反恒压源是指负载变化时,输出电压不变。

恒流源,在负载电阻大时,输出电压大,输出电压在开路时是无限大,短路时是0。
恒压源,在负载电阻小时,输出电流大,输出电流在开路时是0,短路是无限大 。

因此传感器4-20mA信号本身就是允许长距离传输的,只要带载能力够,不必考虑衰减的问题。

2、至于抗干扰就需要屏蔽、接地、布局等措施来预防了。 具体措施有以下几点:

(1)、接地问题,包括PLC接地端的接地,要真接地,就是接大地

(2)、模拟信号屏蔽问题。屏蔽线的开始端和终端都要接地,信号线的屏蔽是防止干扰的重要措施

(3)、对某些高频信号要解决匹配问题。如果不匹配,很容易使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引起干扰,使信号失真

(4)、对信号进行滤波处理

3、传感器4-20mA信号传输距离应该很长的,因为没有绝对的恒流源,仪表还是有内阻损耗的.要看输入阻抗的大小,理论的恒流源阻抗无穷大,只与线缆电阻有关,看仪器自身的负载能力,象有的变送器,负载电阻可达到1000欧姆,但一般转换电阻都是在250欧姆,换句话说,只要你的线路电阻在750欧姆以下,此仪表输出传输(电流)就应该没有损失,当然这距离你可以想像一下有多长.

网友I:
~~~~~~~~~~~~~~~~

设: 4~20mA回路里滴负载总电阻为R,R由信号取样电阻R1,和线阻R2,组成
设:供电电源的输出电压为 V
设:某一时刻变送器的输出电流为 i
设:加载在变送器接线端子上滴端电压为 Y
设:变送器最低允许的工作电压为u,
设:变送器最高允许的工作电压为U,
嘿嘿,那嘛
任意时刻,根据欧姆定律,有Y=V (R1+R2)  × i

这个公式,得这样滴来舌事:

1、加载在变送器上滴端电压Y,必须满足u≤Y≤U,变送器才能正常工作,输出4~20mA信号,
       Y<u 时,变送器就歇菜咧,4mA都出不来,大约就是2.5mA左右
       Y>U 时,尽管厂商,比如俺村本帅,哈哈,会留余量,,,但你要小心,变送器给烧坏哟

2、加载在变送器上滴端电压Y,是随着变送器滴输出电流i 变化而变化滴,不是个恒定值

        你滴明白?! .........................

3、其它滴,不需要俄再舌咧吧?.........................呵呵

网友I:
4、俄再舌尚一句,俄滴乖乖呀乖滴乖~~~~~~~~~~~~~~~~~~~~~~~~~~~~~~~~~~

>>>>

网友H:
通过讨论,我的观点总结如下,希望批评指正:(为了简化问题,突出主要矛盾,设信号系统为两线制)

1、信号由信号源输出,经馈线,到负载,构成一个回路;

2、信号传递的最大功率的条件是:信号源的输出电阻r=负载电阻R,即阻抗匹配的原理;

3、馈线电阻的电流热效应,会损耗信号能量,影响信号的传出距离,减小损耗的方法,可以用高电压低电流传输信号;

网友H:
4、信号类型(仅限工控常用信号):

1)电压信号,如0~5V,0~10V;

2)电流信号,0~20mA,4~24mA;

网友H:
5、根据阻抗匹配原理,信号源的输出电阻r=负载电阻R,信号源既不是内阻无穷大的电流源,也不是内阻为零的电压源;

网友H:
6、也就是说电压信号、电流信号都不是恒压源或恒流源;

网友H:
7、电压信号,如0~5V,0~10V,由于馈线电阻的压降损耗,在远距离传输中遇到了困难!

网友H:
8、为了适应信号远距离输送的要求,以及馈线电阻的压降损耗的主要原因,提高信号回路的电源电压是唯一出路,这样信号回路的电源电压提高到+24V;

网友H:
9、并且用电流的大小作为信息的载体,用电流的大小作为信息的载体,有一个好处,就是信号回路电流处处相等,保证信号源的信息载体电流,与负载得到的信息电流一么一样,没有失真!

网友H:
10、这样信号回路的信号源既各种参数的变送器,和接受这些参数信息的负载,还有传输馈线电阻,在+24V电源电压作用下,形成一个4~24mA电流信号;

11、在这个信号回路里,电流的标准值4~24mA,是默认标准值,电源电压+24V(或其它)是默认标准值;

网友H:
12、变送器的内阻,实际上就是一个与参量成一定函数关系的可变电阻,参量的上限量程或下限量程分别对应者最大电流值或最小电流值;也就是变送器承受的最大电压值或最小电压值;

13、再根据变送器,选择合适的电源电压、负载电阻,再根据馈线的长度或电阻确定能传输的最远距离;

网友H:
14、采用4~24mA电流信号,实现信号远距离传输的秘诀,不是因为什么恒流源、恒压源,也不是因为传输导线没有损耗,而是提高了信号回路的电源电压+24V!!!

15、例如4~24mA电流信号,需要更远的传输距离时,你只需要提高信号回路的电源电压,就可以达到目的!想传多远都可以实现!

网友H:
二王你看我那一句话是错的?

网友E:
有能实现远距离传输的便捷途径,为啥要用很长的电缆来实现呢,这么长的电缆在铺设穿线查线改造要浪费多大的人力物力,且这么长的电缆的投资是否复合预算,如果中间出现故障比如毛刺、绝缘损坏、施工破坏,那有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来进行维修呢。因此仪表信号在电缆中是否有衰减,并不是施工中要格外考虑的,选择什么样的传输途径是要综合考虑施工的便捷、施工的投资,预算的费用。

网友E:
刘工呼唤二王,高手的寂寞?

网友W:
盖楼太多了来不及全部仔细看一遍了,无以置喙

网友I:
嘿嘿

1、15俄看是错咧;刘老师

        设:变送器最低允许的工作电压为u,  最高允许的工作电压为U,  标准供电压24VDC

         那嘛,变送器正常工作,供电电源的最大输出电压,不能超过(1.25U-0.25u) !

          否则,小心烧表鸟

 2、14是不是错列,俄也搞不懂;刘老师

         两线4~20mA制式出现之前,三线0~5V、0~10、0~10mA、0~20mA等制式,好像标准供电,都是24VDC?

         三线制电路,电路有一个致命缺点:由于无法在电源+和输出+之间加保护,所以一旦误接电源,就烧表~~~~~

         而两线制电路,既能做成反极性保护供电型,也能做成无极性保护供电型,咋接电源都不会烧表

         再加上电流信号传输无线阻损失,再加上省一芯线能省一疙瘩铜,,,

         嘿嘿嘿

         所以公平竞争物竞天择的时候,能长胖滴猪,不是有优点,就是有特点

3、嘻嘻嘻。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两线4~20mA制式出现之前,三线0~5V、0~10、0~10mA、0~20mA等制式,好像标准供电,都是24VDC? ……

1、两线线0~5V、0~10V、0~10mA,不是24VDC;

2、两线4~20mA制式实现远距离传输的秘诀是提高了回路电压!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电流信号传输无线阻损失,……

1、“电流信号传输无线阻损失”,即变送器内的电流信号与负载上的电流信号大小始终相等;

2、原理就是简单回路电流处处相等;

3、“电流信号传输无线阻损失”,并非传输导线电阻没有减小传输电流的作用!而是在设计时已经考虑了传输导线电阻的压降损失;

网友I:
引用 网友H:

1、两线线0~5V、0~10V、0~10mA,不是24VDC;

嘻嘻嘻,刘老师咋嘛,又瞎掰呀?

1、几伏供电你随意啊,,,你只要有本事设计出,两线0~5V、0~10V、0~10mA,

       俺就把俺,当猪肉割成片片,

       卖滴钱钱给你花

2、嘻嘻嘻嘻嘻嘻

3、术业有专攻,仪表弱电,不是刘老师滴强项.......强电俄又不靠谱........打住打住.......俄不接招咧~~~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术业有专攻,……

1、强电、弱电物理基础是一个,不是两个;

2、我在这里问二王的专业,是有点不知趣,谢谢你的闭门羹;

网友X:
1 采用屏蔽较好的的导线,以减少外部干扰引起的信号损失。

2 用电阻率低的导线,减少线路损失。

3 采用较为合理的接线方式。

网友H:
我提一个问题,帮助网友理解电压信号、电流信号在传输距离和信号失真方面的区别:

1、设用用10V、10mA分别表示工控网,用12V、12mA分别表示中华工控网,其它电压、电流表示工程控制网;

2、用变送器将该信息分别用电压信号、电流信号有线送至几公里或更远的地方,请问用电压信号、电流信号那个能准确传递信息,让对方知道你说的是那个网站?

网友H:
3、如果让我做,我会用变送器输出的电流信号,如果我想告诉对方是中华工控网,我就把输出电流调到12mA,那么对方接收到的电流也一定是12mA,对方就会准确的知道我发出的信息是中华工控网,而且距离多远都可以做到;

4、我发出12mA的电流,对方接收到的也只能是12mA电流,不会是别的,这就是二王说的“零电阻损耗”!

网友H:
5、你能用变送器发出12V的电压信号,可是远距离的它方能准确受到12V的电压信号吗?如果对方收到的电压信号是10V,以此会得出工控网的错误结论!

6、其道理就是串联回路,电流处处相等!!!

网友Y:
通常仪表都通信选项,超过600米就用总线方式吧。

网友W:
第二页基本都是他盖得,藕说怎么这个帖一天不见就涨这么高了!

网友Z:
20MP获得者:djgxy                      djgxy
10MP获得者:cntszxb                 浅醉闲眠

                          wyb2866255       wyb2866255

                           hh_clei                 陈石头
20积分获得者:binzhiliu              刘志斌

                             帅克传感仪器     怪话二王
                             惊涛骇浪             jingtao
                             cqu_rockwell     林森

                              rzb123                 玻璃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