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触摸屏中实现“复选框”功能

楼主(2010-12-12):
在昆仑通态触摸屏中怎样实现“复选框”功能?

网友A:
不大清楚你的意思能具体点么,或者加我QQ交流一下QQ:94749586

网友A:
如果为了实现选择功能的话,可以自己画一个凹平面,设置其按钮动作,对一个变量取反,然后画折线,表示对号(为了跟平常的复选框一样,)然后再折线的可见度里边连接刚才那个变量即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