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机励磁线圈分压电阻的计算

楼主(2010-12-12):
有一直流电动机,励磁方式为他励,其励磁电压为直流180V,励磁电流8A左右,原来的励磁电压是交流220V经桥式整流得到约200V直流电压,可能是原来励磁电压高和通风不好,导致电机励磁线圈烧毁,现在需串联一个电阻分压限流,使励磁电压约为180V左右,问一下各位大侠,电阻应选多少欧,其功率应选多大?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不要串电阻,必须有风机,可以检查风机工作情况,做个连锁

楼主:
先谢谢了,在通风良好的情况下,励磁电压高于额定电压,长时间会不会烧毁呢?

网友B:
直流整流桥输出有没有装续流二极管???

楼主:
看板上只有一个桥式整流,没有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