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43-1通讯问题

楼主(2010-12-12):
S7-200的配置

CPU226+EM222+EM222+EM231+EM231+CP243-1

通过以太网模块与工控机上的MCGS组态软件连接

问题描述:PLC断电后,CP243-1通讯故障,RUN灯不亮。用串口电缆重新下载个空程序(按照以太网向导设置完毕的)后,CP243-1RUN灯点亮,通讯正常。PLC再断电后问题依旧。 以太网向导时占用的寄存器地址也没有冲突,VB3000+开始的。

请教高手解答!在线等!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在线等高手解答!

网友A:
每次都是断电后重新上电就出现通讯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每次都是断电后重新上电就出现通讯故障?

是的 每次都是!

网友A:
重新上电后还能ping到模块的IP地址吗?

网友B(2011-02-19):
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C(2011-10-08):
1:你检查一下以太网设置中的QB地址(模块命令字节)是否正确?

2:在配置连接中  客户机与服务器的远程属性(TSAP)

CPU226+EM222+EM222+EM231+EM231+CP243-1  这样的话 你的QB值应该是  QB4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网友D:
可以选用我公司的BCNet-S7PPI,支持以太网编程和MCGS通过以太网通讯。www.beichen-automation.com

网友E(2015-06-18):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用编程电缆重新下载一下原程序,通讯又链接上了。

网友F(2015-09-14):
EM243模块断电时间过长程序没问题,但是IP地址会丢失。这是我实验得到的结果。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G(2015-12-16):
是你在以太网向导第二步设置的时候,243-1模块的位置设置的有问题,按照你的情况,应该是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