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 PLC 温控 485 通讯

楼主(2010-12-12):
对于台达我是新手,现想用电脑与 台达DVP 系列PLC 进行 485 通讯,读取、设定台达温控模块里的数据,不知道PLC 、模块选型,请教各位相关我应该什么PLC 及通讯模块,或是有没有类似的案例用来参考一下?

谢谢!

网友A:
用永宏的试下,据说永宏的这点做得很不错。

网友B:
你用电脑232-PLC-485-温控仪

电脑和PLC用232

PLC和温控仪用485

网友B:
台达的485通讯协议需要在程序里面设置

网友C:
那你电脑终端,用什么编程啊。有组态就更好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答,主要是电脑与PLC距离较远有50米以上,所以电脑与PLC要采用-485-,温控仪 与PLC 近,为了通讯方便所以想都采用485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