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有称重模块吗?

楼主(2010-12-12):
称重系统如果用模拟量模块的话还要加变送器,数据还要自己转换和滤波处理。好多PLC厂家都有称重模块,不知道信捷有没有。

网友A:
直接进信捷官网看看了。

网友B(2011-01-27):
信捷也有称重模块的。

网友C(2011-07-04):
这个应该有的,给你电话你问问,051085131436

网友D(2012-05-03):
有,06333902100翔宇电气有售,XC2WT

网友D:
有,日照翔宇电气有售,咨询电话:06333902100

网友E:
XC2-E2WT模块,两路压力测量模块,可用于检测0-10MV的电压信号或采集压力传感器的压力信号,并将模拟量电压值通过A\D转换成数字值并进行运算,16位的高精度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