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RS232接口的电脑怎么与PLC连接啊

楼主(2010-12-12):
请教各位大哥,我新买的电脑没有RS232接口,要与PLC进行连接编程该怎么连接啊,有什么办法能解决?

网友A:
那就要看是什么样的PLC了。

可以用USB转RS232。

网友B:
既然没有,那就扩展呀,现在的电脑不管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USB口多得是。

网友C:
现在有不少PLC的编程电缆都有USB口的,买设备时直接配这种。

网友D:
可以用USB转RS232线。

-------------------------------------------------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USB转COM 590编程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西门子S7 200 4级密码解除,三菱Q全系列PLC解除密码。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

楼主:
西门子s-200CPU224的PLC

网友E:
西门子s-200CPU224的PLC .使用USB编程电缆。如果想专业搞,长期使用就买原装的;最少是山寨高仿西门子USB编程电缆。如果要求不高的就买100元左右的,不过这种是不支持多主站,不支持178.5K速率的.

  不要采用USB/RS232转换的+PC/RS232编程电缆的方案, 多花钱, 还让你吐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