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X-PLC模拟量通道不稳定故障

楼主(2010-12-12):
台达EX-PLC模拟量采样不稳定,端子不加信号也有振荡,从零到此4或-2间变化

网友A:
对模块配置一下。

网友B:
采用平均值处理吧。下次采用EX2系列的,比EX的性能好得多。

网友C:
有共模干扰信号进入或者高频电磁辐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