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很容易堵转有多大可能是变频器的原因?

楼主(2010-12-12):
在调试一台设备时,一台用三菱E700系列的变频器控制的电机带动一圆形转盘旋转,转盘上夹有工件,上方有旋转着的砂轮垂直进刀对转盘上的工件进行磨削,只要进刀量稍稍增大,圆形转盘就发生堵转(以前未曾发生过),请问可能是变频器的原因吗?

网友A:
两个原因:1、吃刀太多造成刀被卡死,从您说以前没发生过,所以排除

2、变频器转矩不够,造成刀被卡死,这种原因可能性最大

楼主:
如果是变频器的原因,可采取什么对策呢?转矩提升设到6还小吗?

网友B:
功率不够造成转矩减小。

楼主:
一直是这么大的电机,这么大的变频器呀?

楼主:
给转矩提升提到8,但后来发现磨削吃刀不均。

谢谢楼上各位指点!

楼主:
嘻嘻,原来磨头下轴承装配不当造成,记得最初曾提醒过掉刀容易造成憋车。

网友C:
这些多半都是机械问题导致电气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