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和电脑,用USB转232怎么通讯部上

楼主(2010-12-12):
我 的 电脑没有232接口,我用USB转232为什么通讯部上,还有什么办法能通讯上

网友A:
是不是你没调串口呀,设置一下就行

网友B:
有些PLC貌似不支持转换线!

网友C:
饶哥难得到这版块来啊,哪阵香风吹来的.
楼主说的太笼统,
如判定软硬件及设置都无问题,只能是人品了.如果是台达PLC的话,肯定的说支持用U口的.我就是这样用的,我也估计如二楼所说,设置不对.
回饶哥,我想他应该用的是台达的PLC吧,要不怎么会来这版块发布呢,

楼主:
我 用的是台达,设置和硬件都没问题,他们说USB转232线一般都不好用,10个有6个不好用,得一个一个试,是这样吗

网友D:
应该是设置不对。看看通讯设置

网友E:
我开始也遇见过,把USB多拔插几下,看见COM口后,选择再连

网友F:
安装驱动后,在硬件属性上可以看到串口号,你在软件里选择这个串口,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 用的是台达,设置和硬件都没问题,他们说USB转232线一般都不好用,10个有6个不好用,得一个一个试,是这样吗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H:
这样的电缆都会附带光盘的,里面有驱动要装的

网友I:
新手认为首先检查下PLC和USB转出来的串口的号码是否一致,另外通信的设置是否正确,比如波特率/停止位/数据位等信息是否正确,然后再看看PLC对通信线路的要求,是不是有严格的屏蔽要求。不当之处请斧正,我也借这个机会学习学习。

网友J:
我也试过,转过来一般都不好用,偏偏现在的本子都不带232口,郁闷!

网友K:
USB转换成232的数据线不好用。

网友L(2011-01-13):
应该是通信设置没弄好的原因

网友M:
换贵一点的USB转2332转换器。要名牌的试下

网友L:
在通信设置那里选择好

网友N:
你换成不是太好的力特的USB转RS232线,只要设置对了不能通信来我家报车费。

-------------------------------------------------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西门子S7 200 4级密码解除,三菱Q全系列PLC解除密码。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

网友O:
usb转232的却是不好用,但笔记本用串口卡是好用的啊,串口卡是物理串口,转串口是虚拟的...

网友P:
哈哈哈哈,太好用,百分百好用,353487844QQ

网友Q:
台达的PLC是支持这种USB转换232的接口的

网友R:
使用串口卡不就省事了嘛。为什么要使用USB转RS232的,还没省什么钱。

网友S:
本店主营业务:http://shop58576047.taobao.com/ 13556668943
●生产批发PLC编程电缆:
◎适用 三菱: USB-SC09 USB-QC30R2 FX-USB-AW FX-50DU-CAB0 FX1N-485-BD ……
◎适用 西门子:USB-PPI USB-MPI PC-TTY 6ES7901-0BF00-0AA0 ……
◎适用 松下:USB-FPI USB8550 USB-AFC8513 ……
◎更多适用品牌:欧姆龙,施耐德,永宏,AB,日立,PROFACE,基恩士……
●代理批发PLC锂电池:
◎原装进口三菱 / 松下 / 麦克赛尔 / FANUC / SOFT/ 三洋等品牌
●生产批发适用西门子PLC配件:

网友T(2011-02-14):
USB转232的串口要装驱动程序的,是不是驱动程序没装。要不就是通讯参数设置有问题  (前提是通讯线是完好的)

网友U:
力特还可以的~

驱动装好后查看电脑硬件,端口是comXX口~

可能波特率啊啥的都要设置下~

慢慢试试,简单的~

不过转接线要买稍微好点的,便宜没好货~

网友V:
可能还是接线的问题,建议买好一点的!

网友W(2014-03-12):
那要怎么设置啊  跪求。。。。

网友X:
安装好驱动,明确COM口的代号,在软件里选择相应的COM号就可以

网友Y:
引用 网友X:
安装好驱动,明确COM口的代号,在软件里选择相应的CO...

网友X:
从网站上下载一个UBSB转232的驱动程序,安装一下可以

网友Z(2014-04-21):
我用的就是USB转RS232接口,就是与电脑连接不起来,COM端口也是对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说什么数据位,停止位不对,我又不懂,请大家指教一下拜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