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伺服只能单方向运动,请大侠赐教!

楼主(2010-12-12):
最近碰到这一现象,fx2n-1pg+东元TSDA20B-CC401G27F ,控制方式为脉冲+方向;伺服电机只能单方向运动(以前正常,突然如此),1pg的RP灯切换正常,(高低电平正常切换,万用表确认),plc、1pg到伺服控制接口的线缆都已确认无误,在触摸屏上正反按键切换(可以看到脉冲随之加减),电机就是一个方向运动(用驱动器JOG,可以正反转),驱动器也更换过(参数都已校对过),电机单方向行走,实在没什么可以分析的了。

Gary-13812617052(Creat Motion)

网友:
驱动器设置成支持脉冲,方向方式了吗,设置成支持正反转的了吗?

楼主:
对:Gary-13812617052(Creat Motion) 关于

驱动器设置成支持脉冲,方向方式了吗,设置成支持正反转的了吗?

内容的回复:

驱动器设置为脉冲+方向,请问“设置成支持正反转”,还有能设置为单方向运动的吗?

网友A:
检查下CW或CCW驱动禁止接脚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B:
以前用正常的,现在突然不正常,请先确认参数是否被修改,要是没有的话,确认上位机的脉冲是否正常,要是一切都是OK的,那么就是伺服驱动器的问题了,CPU板故障。要是还有问题可以咨询我,我处是东元伺服驱动器在大陆的维修中心。13405868989        QQ:390907612    骆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