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选型

楼主(2010-12-12):
一台机械手,X轴带着Y轴水平运动,Y轴垂直运动。

X轴所带的负载约十公斤(即Y轴)。想选用400W交流伺服配20/10的滚珠丝杆。或者加大伺服配直径为6MM同步轮直接驱动。最高时速为1M/S , 请教X轴的伺服选型,主要是其中扭力和惯量的公式,怎样计算。

Y轴的负荷约二公斤,垂直运动。想选用200W交流伺服配15/10的滚珠丝杆。或者直径为4MM同步轮直接驱动。最高时速为1M/S
请教Y轴的伺服选型,其中扭力和惯量的公式,怎样计算。

Gary-13812617052(Creat Motion)

网友:
具体算法网上有很多,一些电机的手册后面也会附有公式的,不复杂的,LZ可以看看

网友A:
扭力的计算可以参考这个公式: T=F*D/(2pai*0.9),F:推力 D:丝杠导程 , F需要根据你实际的参数计算。 惯量计算我这里到时有一个表格,你可以留一个邮箱。

楼主:
感谢赐教。lipenhui_1@163.com

网友B:
1m/s的速度,对丝杠传动来说较快,可能对丝杠的使用寿命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