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0-12-23-工控擂台-变频防尘柜的设计安装要求?

楼主(2010-12-13):
        变频器的防尘控制柜的设计要求有哪些?安装要求又有哪些?

网友A:
一:设计要求:

     在多粉尘场所使用变频器时,防尘措施得当对保证变频器正常工作非常重要的。.要求控制柜整体应该:密封、有专门设计的进风口、出风口进行通风、控制柜顶部应有防护网和防护顶盖出风口、控制柜底部有底板和进风口、进线孔,并且安装防尘网。1) 控制柜的风道要设计合理,排风通畅,避免在柜内形成涡流,在固定的位置 形成灰尘堆积. (2) 控制柜顶部出风口上面要安装防护顶盖,防止杂物直接落入;防护顶盖高度 要合理,不影响排风.防护顶盖的侧面出风口要安装防护网,防止絮状杂物直接 落入. (3) 如果采用控制柜顶部侧面排风方式,出风口必须安装防护网. (4) 一定要确保控制柜顶部的轴流风机旋转方向正确,向外抽风.如果风机安装 在控制柜顶部的外部,必须确保防护顶盖与风机之间有足够的高度;如果风机安 装在控制柜顶部的内部,安装所需螺钉必须采用止逆弹件,防止风机脱落造成柜 内元件和设备的损坏.建议在风机和柜体之间加装塑料或者橡胶减振垫圈,可以 大大减小风机震动造成的噪音. (5) 控制柜的前,后门和其他接缝处,要采用密封垫片或者密封胶进行一定的密 封处理,防止粉尘进入。(6) 控制柜底部,侧板的所有进风口,进线孔,一定要安装防尘网.阻隔絮状杂 物进入.防尘网应该设计为可拆卸式,以方便清理,维护。

二:安装要求:

1)变频器最好安装在控制柜内的中部;变频器要垂直安装, 免安装可能阻挡排风,进风的大元件。

2) 变频器上,下部边缘距离控制柜顶部,底部,或者隔板,或者必须安装的大 元件等的最小间距,应、大于 300mm。

3)如果特殊用户在使用中需要取掉键盘,则变频器面板的键盘孔,一定要用胶 带严格密封或者采用假面板替换,防止粉尘大量进入变频器内部。

4)应对变频器要进行定期维护,及时清理内部的粉尘等。

网友B:
变频器的控制柜对防尘有着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控制柜的防尘是包括密封和空气流通两个部分,在整体要求控制柜密封的基础上,为变频器控制柜设计专门的进出风口以保证通风,同时还应为变频器控制柜设置防护网和防护顶盖出风口等防尘部件。

变频器控制柜的风道设计一定要合理,在保证空气流通的基础上,杜绝在柜体内部形成空气涡流,从而避免在固定位置堆积灰尘。变频器控制柜的出风口上方也应采取防护措施,如安装防护顶盖,目的同样是防止杂物的落入,防护顶盖安装时要注意高度,以不影响排风为宜。

变频器的控制柜如果是采用顶部侧面排风方式,则必须安装防护网,防止灰尘特别是絮状杂物落入。变频器控制柜的底部、侧板通风口和进线孔也都必须安装防护网,防护网要求可以拆卸和清洗,规格要小以保证对细小絮状物的有效阻挡,防护网安装时要与四周紧密结合。

变频器控制柜顶部应安装轴流风机,以保证内部的通风,轴流风机的安装方向必须确认为向外部风。风机的安装可以选在控制柜的内部或外部,如为控制柜的外部则要保证与防护顶盖之间的距离,如为控制柜内部则要保证风机的稳固,避免脱落而造成内部设备损坏。

变频器控制柜的各个接缝处都应做防尘密封处理,处理可使用密封垫片或密封胶。变频器控制柜的防尘措施最重要的是定期清理和维护,及时清扫粉尘和絮状物等杂物,这样才能确保变频器的稳定工作,维护的周期建议在1到3个月之间。

网友C:
变频器的安装注意事项

      1)请安置在不易受震动的地方。(5.9m/s2以下。)请注意台车,冲床等的震动。
      2)注意周围的温度 周围温度对变频器的寿命影响很大,因此,安装场所的周围温度不能超过允许温度(−10°C至+50°C)。检查图3所示位置的周围温度是否在允许值以内。

      3)请安装在不可燃的表面上。变频器可能达到很高的温度(大约最多到150°C)。请安装在不可燃的表面上(例如:金属),同时,为了使热量易于散发,应在其周围留有足够的空间。 必须将变频器安装在垂直方向,因变频器内部装有冷却风扇以强制风冷,其上下左右与相邻的物品和挡板(墙)必须保持足够的空间。

      4)请避免高温. 多湿的场所。 请避免太阳光直射、高温和多湿的场所。将散热片装于电控柜外,可以大幅度降低电控柜内产生的温度。
      5)请回避油雾、易燃性气体、棉尘和尘埃等等漂浮的场所。将变频器安装在清洁的场所,或安装在可阻挡任何悬浮物质的封闭型屏板内。
     6)在两台或两台以上变频器以及通风扇安装在一个控制内时,应注意正确的安装位置,以确保变频器周围温度在允许值以内。如安装位置不正确,会使变频器周围温度上升,降低通风效果。

7)变频器要用螺丝垂直且牢固地安装在安装板上。

 8)注意变频器安装在控制柜内的散热方法。

网友C:
变频器控制柜设计时应注意的问题

     变频控制系统设计前,一定要了解系统配制,工作方式,环境,控制方式,客户具体要求具体系统分新设计系统还是旧设备改造系统。
对旧设备改造,电气工程师应该确切知道如下技术参数及要求。
1. 电机具体参数:a.出厂日期b. 厂商(国产, 进口)c.电机的额定电压d.额定电流e.相数。
2. 电机的负载特性类型.
3. 工作制式。
4. 电机起动方式。
5. 工作环境。如现场的温度、防护等级、电磁辐射等级、防爆等级、配电具体参数。
6. 变频柜安装位置到电机位置实际距离。(变频柜到电机距离是非常重要的参数)
7. 变频柜拖动电机的数量及方式。
8. 变频柜与旧的电气系统的切换关系。一般为Δ-Y启动与变频工作互为备用切换保护。
9.变频柜的外围传感变送器的选用参数及采样地点。
10.变频控制柜的控制方式,如手动/自动,本地/远程,控制信号的量程,是否通讯组网。
11.强电回路与弱电回路的隔离。采集及控制信号的隔离。
12.工作场合的供电质量,如防雷,浪涌,电磁辐射。
对新变频系统,电气工程师应该与机械工程师对传动机械负载特性,深入了解,才能确电机类型,容量。根据电机机械负载特性,容量,选用变频器的类型、容量。
目前,机械负载与电机转矩特性有许多种类,常用有三种。
1. 恒转矩负载。如传送带, 升降机等
用公式表式为 P=T*N/975 P-电机的功率 T-电机转矩 N-电机转速
对恒转矩,系统设计应注意:
(1) 电机应选变频器专用电机
(2) 变频柜应加装专用冷却风扇
(3) 增大电机容量,降低负载特性
(4) 增大变频器的容量
(5) 变频器的容量与电机的容量关系应根据品牌,一般为1.1~1.5电机的容量。
2. 平方转矩负载。如风机,水泵类
用公式表式为 T=K1*N2 ,P=K2*N3 P-电机的功率 T-电机转矩 N-电机转速
一般,风机,水泵,采用变频节能,理论与实际证明节能为40~50%左右,此类应用占变频器应用30~40%左右。
对平方转矩负载,系统设计应注意:
(1) 电机通常选异步交流电机。
(2) 根据环境需要,选电机防护等级和方式。
(3) 大于7.5KW变频柜,应加装通风散热设施
(4) 电机与变频器容量关系。
关系系数 国外变频器容量 国产变频器容量
国外变频器容量相当国外电机容量 1.3-1.5电机容量 国产电机容量 1.5-2电机容量
3. 恒功率负载。如卷扬机,机床主轴。
公式:P=T*N/975=CONT。
一般达到特定速度段时,按恒转矩,超过特定速度时,按恒功率运转。
恒功率机械特性较复杂。
对于每个变频控制柜,设计是整个系统重点,最能体现产品质量关键环节。对于变频控制柜,电气设计工程师应在如下设计方面入手。
1. 变频控制系统的原理图设计
2. 电路主路设计。
3. 电路控制路设计。包括常规控制电路,4. PLC控制接口电路,5. 变频器联网等。
6. 变频控制柜的工艺设计。包括电气工艺设计,7. 柜体板金工艺设计

变频器防尘柜的设计要求

(1) 控制柜的风道要设计合理,排风通畅,避免在柜内形成涡流,在固定的位置形成灰尘堆积。
(2) 控制柜顶部出风口上面要安装防护顶盖,防止杂物直接落入;防护顶盖高度要合理,不影响排风。防护顶盖的侧面出风口要安装防护网,防止絮状杂物直接落入。
(3) 如果采用控制柜顶部侧面排风方式,出风口必须安装防护网。
(4) 一定要确保控制柜顶部的轴流风机旋转方向正确,向外抽风。如果风机安装在控制柜顶部的外部,必须确保防护顶盖与风机之间有足够的高度;如果风机安装在控制柜顶部的内部,安装所需螺钉必须采用止逆弹件,防止风机脱落造成柜内元件和设备的损坏。建议在风机和柜体之间加装塑料或者橡胶减振垫圈,可以大大减小风机震动造成的噪音。
(5)控制柜的前、后门和其他接缝处,要采用密封垫片或者密封胶进行一定的密封处理,防止粉尘进入。
(6) 控制柜底部、侧板的所有进风口、进线孔,一定要安装防尘网。阻隔絮状杂物进入。防尘网应该设计为可拆卸式,以方便清理、维护。防尘网的网格要小,能够有效阻挡细小絮状物(与一般家用防蚊蝇纱窗的网格相仿);或者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合适的网格尺寸。防尘网四周与控制柜的结合处要处理严密。
(7) 对控制柜一定要进行定期维护,及时清理内部、外部的粉尘、絮毛等杂物。维护周期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但应该小于2~3个月;对于粉尘严重的场所,建议维护周期在1个月左右

网友D:
如果设备工作场合灰尘多,就用电气柜空调或热交换机,减少电气柜内外空气进行直接交换带来的灰尘,有条件可以在空调或热交换机的散热口加装一类似烟道的钣金件(其排气口最好向下),减少灰尘堵塞散热口。制作柜体的板材要求刚性足够,钣金制作尺寸准确,外形平整,电气柜开孔处要做好密封处理,用密封胶条和密封胶将缝隙处填满,电柜开门处要处理好,用厚的密封条嵌入在门上,门锁采用三点锁紧的方式,与门框架保证密闭严实。对客户要求定期清理电气柜各散热口和进气口的防尘挡板。

网友E:
由于变频器不能离现场电机太远,故变频器柜需要安装在设备附近,设备现场多为多粉尘场所,特别是多金属粉尘、絮状物的场所使用变频器时,采取正确、合理的防护措施是十分必要的,防尘措施得当对保证变频器正常工作非常重要。总体要求控制柜整体应该密封,应该通过专门设计的进风口、出风口进行通风,控制柜顶部应该有防护网和防护顶盖出风口,控制柜底部应该有底板和进风口、进线孔,并且安装防尘网。
(1) 控制柜的风道要设计合理,排风通畅,避免在柜内形成涡流,在固定的位置形成灰尘堆积。
(2) 控制柜顶部出风口上面要安装防护顶盖,防止杂物直接落入;防护顶盖高度要合理,不影响排风。防护顶盖的侧面出风口要安装防护网,防止絮状杂物直接落入。
(3) 如果采用控制柜顶部侧面排风方式,出风口必须安装防护网。
(4) 一定要确保控制柜顶部的轴流风机旋转方向正确,向外抽风。如果风机安装在控制柜顶部的外部,必须确保防护顶盖与风机之间有足够的高度;如果风机安装在控制柜顶部的内部,安装所需螺钉必须采用止逆弹件,防止风机脱落造成柜内元件和设备的损坏。建议在风机和柜体之间加装塑料或者橡胶减振垫圈,可以大大减小风机震动造成的噪音。
(5) 控制柜的前、后门和其他接缝处,要采用密封垫片或者密封胶进行一定的密封处理,防止粉尘进入。
(6) 控制柜底部、侧板的所有进风口、进线孔,一定要安装防尘网。阻隔絮状杂物进入。防尘网应该设计为可拆卸式,以方便清理、维护。防尘网的网格要小,能够有效阻挡细小絮状物(与一般家用防蚊蝇纱窗的网格相仿);或者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合适的网格尺寸。防尘网四周与控制柜的结合处要处理严密。
(7) 对控制柜一定要进行定期维护,及时清理内部、外部的粉尘、絮毛等杂物。维护周期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但应该小于2~3个月;对于粉尘严重的场所,建议维护周期在1个月左右。

网友F:
                                                                                            变频器怎样防尘
变频器若积尘,就会影响其散热,当灰尘堆积在变频器电子内的电子元器件上时,会引起电子元器件过热,一旦超过允许温度会造成跳闸,严重时会缩短变频器的寿命。为此,必须做好变频器的防尘工作,具体措施如下:

(1)
必须经常检查并定期维护保养变频器柜顶的风机,保证其正常运行,做到变频器柜通风散热良好。

(2)
变频器柜的下部需设置进风过滤网,并定期清除过滤网上的积尘。

(3)
正确设计变频器室的通风道,以保持室内空气的正常流通,使室内温度保持在40以下。

(4)
为了避免变频器产生的热量相互影响,在同一柜中安装两台或多台变频器时,应该并列安装。如果必须上下安装时,则应在它们之间加装分隔导流板,防止下面变频器产生的热量影响上面的变频器。

(5)
减少变频器的“空载”运行时间,以减小粉尘对变频器的影响。

(6)
做好定期除尘工作。除尘可采用电动机吸尘器吸尘或用压缩空气吹扫。

(7)
采取隔尘措施,切断灰尘的来源。如设计专门的变频器室,堵塞电缆穿墙孔等。但在隔尘的同时必须注意通风散热。

(8)
选用防尘能力较强的变频器。对于有腐性气体和大量粉尘的场合,只要能满足使用温度的要求,可选用密封控制柜。

网友G:
一、变频器在防尘控制柜的设计要求
变频器有很多的用途,也就是通过这方面表现的效果是不一样,目前改变的形式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在这方面的效果就有一定的区别,不只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变频器的一种,从目前的形式来看变频器的效果就有一定的改变。
变频器实在不同的情况下采取的变频器的要合理正确,这样对于防护措施是十分必要的情况,所以通过这方面表现的形式也是有一定的改变,这是在这方面的情况下,如果不是按照这方面来看的话,那么变频器对控制方面都是不一样。
(1)控制柜的风道要设计合理,排风通畅,避免在柜内形成涡流,在固定的位置形成灰尘堆积。
(2)控制柜顶部出风口上面要安装防护顶盖,防止杂物直接落入;防护顶盖高度要合理,不影响排风。防护顶盖的侧面出风口要安装防护网,防止絮状杂物直接落入。
(3)如果采用控制柜顶部侧面排风方式,出风口必须安装防护网。
(4)一定要确保控制柜顶部的轴流风机旋转方向正确,向外抽风。如果风机安装在控制柜顶部的外部,必须确保防护顶盖与风机之间有足够的高度;如果风机安装在控制柜顶部的内部,安装所需螺钉必须采用止逆弹件,防止风机脱落造成柜内元件和设备的损坏。
(5)控制柜的前、后门和其他接缝处,要采用密封垫片或者密封胶进行一定的密封处理,防止粉尘进入。控制柜底部、侧板的所有进风口、进线孔,一定要安装防尘网。阻隔絮状杂物进入。防尘网应该设计为可拆卸式,以方便清理、维护。
(6)对控制柜一定要进行定期维护,及时清理内部、外部的粉尘、絮毛等杂物。维护周期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但应该小于2~3个月;对于粉尘严重的场所,建议维护周期在1个月左右。
二、变频器在防尘控制柜的安装要求

1) 控制柜内所有器件应按照国家行业标准和用户要求进行安装。组装前首先看清楚图纸及技术要求,必须按照图纸安装。
(2) 认真整理安装图纸中发现的疑难问题,如平面图与系统图不符、管径与导线截面不符、管线途径不明等在参加图纸会审时及时向设计部门提出,力求将图中问题解决在安装以前。
(3) 检查变频器型号、元器件型号、规格、数量等与图纸是否相符;检查变频器、plc、触模屏等器件有无损坏。
(4) 元器件组装顺序应从板前视,由左至右,由上至下。
(5) 组装所用紧固件及金属零部件均应有防护层,对螺钉过孔、边缘及表面的毛刺、尖锋应打磨平整后再涂敷导电膏。
(6) 主回路上面的元器件,如滤波器、电抗器,变压器、plc、变频器等需要接地,注意断路器不需要接地。
(7) 对于发热元件(例如管形电阻、散热片等)的安装应考虑其散热情况和安装距离应符合规定。额定功率为75w及以上的管形电阻器应横装,不得垂直地面竖向安装.
(8) 所有电器元件及附件,均应固定安装在支架或底板上,不得悬吊在电器及连线上。
(9) 安装因振动易损坏的元件时,应在元件和安装板之间加装橡胶垫减震。
(10) 接线面每个元件的附近有标牌,标注应与图纸相符。除元件本身附有供填写的标识牌外,标识牌不得固定在元件本体上。
注意:一是接线端子和进出的电缆、电线每回路应有标志,标号应完整、清晰、牢固,标号粘贴位置应明确、醒目。
二是安装于面板、门板上的元件、其标号应粘贴于面板及门板背面元件下方,如下方无位置时可贴于左方,但粘贴位置尽可能一致。
(11) 器件保护接地连续性
保护接地连续性利用有效接线来保证,如图6所示。柜内任意两个金属部件通过螺钉连接时如有绝缘层均应采用相应规格的接地垫圈,而且要注意将垫圈齿面接触零部件表面,或者破坏绝缘层。门上的接地处要加“抓垫”或“菊花垫“,防止因为油漆的问题而接触不好,而且连接线要尽量短。

网友H:
个人对防尘控制柜的设计要求的理解:

首先要保证控制柜的防护等级的。防护等级最少也要达到IP54以上,这是达到防尘的基本要求。

其次风道设计是一个关键,进风口和出风口设计要合理,不能形成涡流,否则里面容易积灰。
还有控制柜的前、后门和其他接缝处,要采用密封垫片或者密封胶进行一定的密封处理,防止粉尘进入。
最后控制柜底部进线的设计也很重要,最好采用3块活板的设计方式,既保证了防护等级,又可以灵活安装。

 对控制柜进行定期维护也很重要,设计的再好不维护也是不行的,及时清理内部、外部的粉尘、絮毛等杂物。

防尘控制柜的安装要求:

控制柜应该安装在单独的、密闭的采用空调的机房,此方法适用控制设备较多,建立机房的成本低于柜体单独密闭处理的场合,此时控制柜可以采用如上防尘或者一般环境设计即可。
采用独立进风口。单独的进风口可以设在控制柜的底部,通过独立密闭地沟与外部干净环境连接,此方法需要在进风口处安装一个防尘网,如果地沟超过5m以上时,可以考虑加装鼓风机。
密闭控制柜内可以加装吸湿的干燥剂或者吸附毒性气体的活性材料,并近期更换。

变频器的安装要求:

(1) 变频器应该安装在控制柜内部。
(2) 变频器最好安装在控制柜内的中部;变频器要垂直安装,正上方和正下方要避免安装可能阻挡排风、进风的大元件。
(3) 变频器上、下部边缘距离控制柜顶部、底部、或者隔板、或者必须安装的大元件等的最小间距,应该大于300mm。
(4) 如果特殊用户在使用中需要取掉键盘,则变频器面板的键盘孔,一定要用胶带严格密封或者采用假面板替换,防止粉尘大量进入变频器内部。
(5) 对变频器要进行定期维护,及时清理内部的粉尘等。

网友I:
20MP获得者:lyc19730508                         smile
10MP获得者:张立旺                                     yipin
                          cqu_rockwell                          林森

                          惊涛骇浪                                  jingtao

20积分获得者:zyw3166                               zyw3166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hh_clei                                  陈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