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触摸屏连线问题

楼主(2010-12-13):
用A系列10寸屏A10THTD1和DTC1000连接通过485通讯,同时屏还和S7-300连接,我的485通讯线怎么焊?该怎么连接?先谢谢了!

网友A:
485的一般两条线就行了

网友B:
A10的com2连接S7-300

人机23短接连接300的3教  人机的14短接连接300的8脚

A10的com3连接DTC1000

人机的78短接连接DTC的RS485+  69短接连接DTC的RS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