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套管漏油如何处理?

楼主(2010-12-13):
S9-M-315KVA变压器低压套管漏油,不知如何处理?难道只是换换垫子而已吗?漏油有什么后果吗?

网友A:
密封老化不严重那只要紧固锣丝即可如老化严重那只有更换新密封了漏油不大的话只要保证油枕有充足的油加强检查油面油够的话雨水是渗不进变压器的

楼主:
油枕的油位已经看不见了,是不是很严重?室内的变压器

网友B:
我的S7-315KVA变压器低压套管漏油,有3-4年了,还在用,

S7-630KVA变压器低压套管漏油,有1年了,也还在用,

崩了在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油枕的油位已经看不见了,是不是很严重?室内的变压器

1、油枕的油位已经看不见了,当然严重,先补充油到适当油位;

2、如果只是渗油,看不到油滴的情况,还可以用!

3、与供电部门联系,这个你可能没有权限动!

楼主:
处理好了,更换了密封垫子,原来的垫子已经碳化很严重了。同时把线路的漏电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的零线对地是220V,其中有一相对地0V,另外两相对地都在380V 以上,很明显就是对地0V那一相接地了,经检查发现电缆沟内有4个接头,把四个接头都悬空,漏电消失了。可能是这方面的原因,反正是变压器修好后,线路处理后,问题就解决了,真正的原因也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D:
呵呵,问题已经解决了再好不过,说明原因就是这些问题

网友E:
S9变压器应该没油枕啊。

网友F:
S9变压器,好像是80年代末的,应当是有油枕。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油枕的油位已经看不见了,是不是很严重?室内的变压器

那早就该发现及时处理的。很严重了!你的变压器器身外面是否已经被漏的变压器油流淌得满是油污了?低压引线电瓷套管是否已经有裂缝了?快看看,裂缝了就得立即更换了

网友H(2015-05-17):
变压器套管底部漏油如何处理呀

网友I(2015-10-26):
变压器套管底部那个位置漏油是底部法兰连接处还是瓷瓶金属交接面,如果是法兰漏油需将螺栓全部密封,交接面漏油比较简单,表面处理完后用水油兼容修补材料密封然后打上增强带就可以了,可以去www.qdyuke.com看详细的工程案例

网友I(2016-06-12):
 Keywords:变压器带油堵漏,变压器漏油原因处堵漏方法,变压器法兰漏油,变压器焊缝漏油处理,变压器不停机堵漏,带油堵漏方法分析

  造成渗漏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变压器设计及制造工艺过程中遗留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变压器的安装和维护不当引起渗漏。变压器主要渗漏部位经常出现在散热器接口、平面碟阀帽子、套管、瓷瓶、焊缝、砂眼、法兰等部位。

  青岛宇科新材料有限公司(www.qdyuke.com)研发的新型水油兼容性高分子合金是以硅钢合金为基础混有大分子反应聚合物,对水油的表面可在手工简单处理的表面进行强力粘接,对高频变压器油可有效进行密封。主要针对变压器的渗漏、汽轮机的渗漏、发电机渗漏油,减速机的渗漏油处理等,可以在不停机、不泄压、不放油的情况下得以快速有效解决。由于材料本身具有的良好的抗老化性,可确保治理的长期有效。

  变压器渗漏主要集中在以下部位:占总渗漏点50%以上的部位是散热器接口、平面碟阀帽子、散热器闷头、连接法兰密封;16%为套管、瓷瓶渗漏;12%为气体继电器接口等渗漏。另外就是变压器制造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缺陷,例如焊缝、砂眼等等。www.qdyuke.com

  1、焊接处渗漏油治理:

  形成问题的原因:

  主要是焊接质量不良,存在虚焊,脱焊,焊缝中存在,砂眼等缺陷,变压器出厂时因有焊药和油漆覆盖,运行后隐患便暴露出来,另外由于电磁振动会使焊接振裂,造成渗漏。

  解决问题的方法:

  对于已经出现渗漏现象的,首先找出渗漏点,不可遗漏。需不断清洗,沿油迹找出渗漏的源头,采用水油兼容性补剂对漏点进行密封,固化后即可达到长期治理渗漏的目的。

  2、铸铁件渗漏油

  问题形成原因:

  渗漏油主要原因是铸铁件有砂眼及裂纹所致。

  解决问题的方法:

  针对裂纹渗漏,钻止裂孔是消除应力避免延伸的方法。治理时可根据裂纹的情况,在漏点上打入铅丝或用手锤铆死。然后用将渗漏点清洗干净,用水油兼容性补剂及钛钢胶进行密封

  3、散热器渗漏油

  问题形成的原因:

  散热器的散热管通常是用有缝钢管压扁后经冲压制成在散热管弯曲部分和焊接部分常产生渗漏油,这是因为冲压散热管时,管的外壁受张力,其内壁受压力,存在残余应力所致。

  技术解决问题的方法:

  确定渗漏部位后进行适当的表面处理,首先采用钛钢胶进行快速密封进行密封治理,固化后采用水油兼容修补剂进行加固。

  4、法兰连接处渗漏油

  形成问题的原因:

  法兰表面不平,紧固螺栓松动,安装工艺不正确,使螺栓紧固不好,密封件老化开裂,而造成渗漏油。

  技术解决问题的方法:

  先将松动的螺栓进行紧固后,采用水油兼容修补剂对螺栓实施密封处理,然后针对渗漏的法兰面也进行处理,达到完全治理目的。对松动的螺栓进行紧固, 5、密封件渗漏油

  形成问题的原因:

  密封不良原因,通常箱沿与箱盖的密封是采用耐油橡胶棒或橡胶垫密封的,如果其接头处处理不好会造成渗漏油故障,由于安装原因,接口不能被压牢,起不到密封作用,仍是渗漏油。

  技术解决问题的方法:

  采用水油兼容修补剂进行粘接,使接头形成整体,渗漏油现象得到很大的控制;若操作方便,也可以同时将金属壳体进行粘接,包括螺栓部位,达到渗漏治理目的。

  6、螺栓或管子螺纹渗漏油

  形成问题的原因:

  出厂时加工粗糙,密封不良,变压器密封一段时间后便产生渗漏油故障。

  技术解决问题的方法:

  采用水油兼容修补剂将螺栓进行密封处理,达到治理渗漏的目的。

  7、瓷瓶及玻璃油标渗漏油

  形成问题的原因:

  通常是因为安装不当或密封失效所致。漏点通常存在于瓷瓶与底座交接位置,

  技术解决方案:采用水油兼容修补剂及加强带对漏点进行整体包裹密封www.qdyuke.com

  案例1:油枕下油管漏油,油枕下油管螺丝连接处出现渗漏现象,表面处理后利用水油兼容修补材料对漏点进行包裹如图

  案例2管道砂眼漏油,江苏某热电厂由于风机叶片发生断裂造成拉力不平衡,导致主变油管连接焊缝出现漏油,对漏点利用加强带进行包扎

  案例3:变压器焊缝渗漏油,由于焊接工艺原因,造成热应力不能消除,厚薄不均匀,多处出现砂眼漏油现象,对于漏油严重位置先用铅丝对漏点进行临时封堵,再用水油兼容修补材料进行密封

  案例4:变压器法兰由于密封垫老化,螺栓松动,造成渗漏,对螺栓进行紧固并密封,然后对法兰面进行带油密封

  案例5:变压器套管渗漏油,变压器瓷瓶套管陶瓷材质由于烧铸原因出现砂眼,易受温差变化影响造成开裂

  案例6:变压器散热片漏油现象,www.qdyuk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