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探讨:系统中总接触器可以不要吗?

楼主(2010-12-13):
在电气设计时,供电和配电系统中经常使用一个总接触器供电,如果取消这个主接触器,可以吗?缺点在哪儿,优点呢?

网友A:
要实现互锁控制,接触器是必需的元件

网友B:
用总接触器供电主要是考虑到安全的因素,有什么意外事故一按急停按钮就全掉电了,

网友C:
作为普通起重机总接触器是不能省掉的,这个不符合GB3811-2008标准的,而且也不安全,因为起重机的电气安全全部靠它保护呢,仓门开关、急停、过流、重锤限位等一系列保护全部串在总接触器上的。

网友D:
可以不需要,检规里没有一项说必须要总接触器。在分机构上加分机构接触器即可。

但总断路器必需设置脱扣器

楼主:
零位保护的定义怎么理解?好象是针对接触器说的。如果取消的话,意味着零位保护不存在?

网友E:
原则上市必须有的.........

网友F:
在电气设计时,供电和配电系统中经常使用一个总断路器!

网友F:
楼主说什么呢?接触器没有分路、总路的问题,接触器是负荷开关!

网友G:
要看在什么系统咯,配电系统基本上不用接触器,除非要用接触器做双电源切换;在各种流水线和起重行业的控制系统中是有必要的。接触器对线路没有保护功能,仅起到接通和分断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什么呢?接触器没有分路、总路的问题,接触器是负荷开关!

接触器是负荷开关?接通时没有带负荷,断开时也未必带负荷!·说具有接通分断功能似乎更合适。

网友H:
如果是在行车上为了安全还是要有主接触器

网友I:
总接触器还是需要的,那是做安全保护的手段,就像普通桥式起重机都有个总接触器,凡过电流、超程、吊钩冲顶、超负荷起重、按急停按钮等情况出现都导致总停,也就是总接触器断电,这时所有控制回路和电机主回路都失电了。说它是负荷开关倒也可以,只不过不是普通的手动负荷开关而是自动的,而且比起手动来迅速可靠,包括零压保护(即在停电后再来电时,设备应自动处于未启动状态,不应自动启动触发)的功能也可以通过总接触器方便的实现。

网友J(2011-03-04):
在新的起重机安全条例里面,必须设总接触器是单独做为一条的。虽然现在断路器的电动合闸和脱扣都具备,但还有个寿命和可靠性问题,总接触器在起重机上还是必需的。

网友K:
首先,安全方面考虑,加个总接触器可以在你不使用起重机时把主回路380V电源及部分控制回路电源断掉,防止因其无法断电而产生的误动作。另外,采用总接触器可以把很多故障点串联到里面,例如超载,超速,冲顶等故障。其次,使用方面考虑,当起重机上没有人时,可以通过控制启动、停止按钮把电源切除,可以排除因勿动手柄主令而产生的安全隐患,而且操作简单。起重操作工不用跑上跑下去送电。

网友L(2012-02-16):
起重机新检测规则上规定起重机必须装设总停接触器。这样在实际工作中,确实可以在危险发生时起到保护作用。在老的起重机工作时确实发生过多起事故,就是因为没有这套装置造成的。必须装啊。人命关天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起重机新检测规则上规定起重机必须装设总停接触器。这样在实际工作中,确实可以在危险发生时起到保护作用。在老的起重机工作时确实发生过多起事故,就是因为没有这套装置造成的。必须装啊。人命关天啊。

按照标准必须加!

网友N:
起重机里面,总接触器应该是要的。主要作用:

1、分段相线电路,作为保护用

2、各种限位的执行元件。作为安全用;

3、国家标准GB3811-2008 里面规定了有。

网友O(2012-04-13):
总接触器不能去除,在流水线,起重设备上一般为灵位保护,用于防止断电后复电,设备未归零重新运转,可能发生人身和设备事故。

网友O(2012-06-09):
引用 网友L:
起重机新检测规则上规定起重机必须装设总停接触器。这样在实际工作中,确实可以在危险发生时起到保护作用。在老的起重机工作时确实发生过多起事故,就是因为没有这套装置造成的。必须装啊。人命关天啊。

网友P:
貌似安全一点,可以用急停。

网友:
引用 网友N:
起重机里面,总接触器应该是要的。主要作用:1、分段相线电路,作为保护用2、各种限位的执行元件。作为安全用;3、国家标准GB3811-2008 里面规定了有。
3、国家标准GB3811-2008 里面规定了有

网友Q(2012-09-10):
这要看电机是用什么控制的?如果是用凸轮控制器的,必须用总接触器,如果各电机本身已由接触器控制,那么再设置总接触器就有点多此一举了。为了保证绝对安全,紧急停止按钮可作用于带失压脱扣的总断路器。

网友D:
从3811-2008上的内容看,并没有要求必须配置总接触器。

网友R:
引用 网友B:
用总接触器供电主要是考虑到安全的因素,有什么意外事故一按急停按钮就全掉电了,
确实是安全考虑,规范的电控设计必须有的,但是一般小的系统,或者要求不高的设备,可以省略的。

网友S(2014-01-14):
没有主接触器你们验收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