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立车,数控侧刀架有时候会自动滑落,求解~~

楼主(2010-12-13):
我单位使用的是西门子802D系统的数控立车,有时候数控刀架不听使唤自己掉下来,还没什么特殊的故障,请大家帮着分析下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原因。

网友A:
伺服故障?X轴电磁刹车器故障?机械故障?

网友B(2011-04-26):
是不是伺服使能掉了。

网友C(2012-05-05):
立车一般不只有刹车吧,应该还有配重,有些立车可能是液压油缸做配重。检查看看

网友D:
有什么报警指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