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光端机怎样安装调试?

楼主(2010-12-13):
安装视频光端机时要做好现场的防护措施,防潮、防水、防尘,同时注意现场的实际操作,必须配备合适的光纤使用,不能使用残缺故障的光纤,如果不匹配,则会严重影响光端机传输质量,涉及光缆熔接时,也要注意测量光缆的光衰减或损耗在有效值范围内。

  视频光端机的调试,主要是对光纤和数据通道的调试。由于光端机数据的可选类型较多,根据现场的实际需求不同,现场使用的光端机数据类型也不尽相同,在调试时一定要参照相应的说明书,按照说明书上的数据拨码和接口定义来进行数据接线。

  而光端机现场安装的环境复杂,有些用户在调试不通的情况下通常首先怀疑产品有故障,其实光端机产品技术已非常成熟,产品出厂前都经过反复测试与拷机,所以产品本身问题可能性较小,因此,在现场有问题时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安装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排查:

  ·光纤本身没有经过测试,光路不通或不稳定或光衰减过大等;

  .前端设备故障,如摄像机没有视频或没通电等;

  .后端设备故障,如监视器无视频,键盘控制协议不对,本身不能控制等;

  .连接线路故障,如视频头没的焊接好不通,控制线接错,或连接线交叉接错、接反等。

  以上现象尤其是线路故障发生的概率最大,在遇到问题时需要仔细检查。排除故障时,可以采用排除法,一个设备一个设备排除,最后准确判断问题关键所在。在判断光端机是否有问题时建议用户将发射机与接收机放在一起近距离测试,如若还不通,则为光端机本身故障,就需要跟厂家联系调换了。为了减少问题,用户尽可能在安装前,近距离测试光端机,这样便能快速通过安装与调试,节省工期。

相关信息:

视频光端机的选择和应用

光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