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1769-L32E和Intouch v9.0通讯

楼主(2010-12-13):
我用AB的CPU:1769L32E该CPU自带一个以太网口,上位机软件用的是Intouch v9.0,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连接?

别的组态软件我也用了不少,WINCC,RSView,IFX等,头次用Intouch,找不到怎么建立驱动链接。

资料都是关于怎么组态画面的,和动态链接等等

网友A:
加1135858031交流

楼主:
麻烦问大家下:

AB的1769-L32E和Intouch v9.0(组态软件)通讯

 Intouch和AB PLC通讯,我可以采用何种驱动建立连接?

Intouch的安装包内有IO Servers 和DAServers,

根据我这种通讯方式,大家建议我安装那个?

我该安装那个驱动?根据我的情况:

“AB的1769-L32E和Intouch v9.0(组态软件)通讯 ”

1769-L32E属于:CompactLogix5332E Controller

那么我要和PLC建立驱动连接,是在"System Management Console"软件里面配置?

楼主:
期待给小弟指点一二??

网友B:
AB 软件与INTOUCH 通信,是通过INTOUCH 的SMC 软件实现的,配置好SMC 与RSLINX 的通信就可以实现AB  与INTOUCH 的通信。

网友C:
SMC用ABCIP DAServer,或用RSlinx作OPC Ser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