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老烧中间触头

楼主(2010-12-13):
       15KW电机主控接触器老烧中间触头。我把两只40A的接触器并联起来控制15KW电机通断。接着两只接触器中间触头都烧毁了;热继也不跳;电动机因缺相烧毁了——老板罚了我500大洋。

       接触器老烧中间触头!请各位师傅分析其中原因。谢谢。

       致以敬礼!

网友A:
当时要是能把线倒一下,看是否会烧左边的触头。这个属于欠考虑了。并联接触器,属于不负责任的做法,老板扣你钱不冤。我分析原因,可能是电机有点不对劲,中间相可能短路了,个人愚见。如有得罪,多多包含。

网友B:
热继不灵敏,控制方式:两个40的接触器并联?应该选用65以上的单独控制,

建议检查电机负载,电源

如果怀疑是电源却相造成的可以加相续保护器控制接触器线圈,

建议加个电动机短路器,施耐德的灵敏度很高

网友C:
电机有问题,很可能是主控接触器中间触头连接的那组线圈有匝间短路的故障,你在解决问题时的方法不当,把两只40A的接触器并联起来控制15KW电机通断,加大了给电机供电的电流,该电机并不是因缺相烧毁,而是匝间短路,导至三相电流不平衡,有匝间短路故障的那个绕组电流特别大,最终使这个绕组烧毁. 由于你解决问题时的方法不当,把故障扩大了,所以楼上所说"并联接触器,属于不负责任的做法,老板扣你钱不冤."是对的,

网友D:
你的老板太牛了,你用的接触器应该用65A的,还有可能接触器到电机之间的线可能有问题。个人遇见

网友E:
楼上的分析的有道理。可是请问电机线圈有匝间有短路故障,应怎样解决,请楼上的赐教。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电机有问题,很可能是主控接触器中间触头连接的那组线圈有匝间短路的故障,你在解决问题时的方法不当,把两只40A的接触器并联起来控制15KW电机通断,加大了给电机供电的电流,该电机并不是因缺相烧毁,而是匝间短路,导至三相电流不平衡,有匝间短路故障的那个绕组电流特别大,最终使这个绕组烧毁. 由于你解决问题时的方法不当,把故障扩大了,所以楼上所说"并联接触器,属于不负责任的做法,老板扣你钱不冤."是对的,

同意!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赞!赞!赞!

网友G:
中间触头接的那一相绕组匝间可能短路,用万用表或电桥测量一下三相绕组阻值是否平衡。

网友H:
楼主可以装交直流接触器模块,本产品可以增加接触器使用寿命,使接触器达到紧密吸合,无升温,具有防晃电功能,楼主可以考虑一下,13584142836崔先生,网站:www.xh-diangzi.com     江阴市星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I:
长见识了,谢谢高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