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上水泵该用台达什么型号

楼主(2010-12-13):
我 厂的 锅炉水泵是7.5KW,2极的 ,,该用什么型号变频器,,台达的

网友A:
7.5或9KVA的变频器,台达有专为风机泵类的变频器系列,详询台达技术支持

网友B:
台达的VFD075F43A,两极电机的话,看下电机的额定电流选择变频器的功率,极数必须在变频器的参数里修改,一般默认为4极

网友C:
哪个参数修改极数啊~~~~~~

网友D(2011-01-30):
我单位想使用一台VFD055E43A控制锅炉自动给水,现场有一块0-2.5MPa远传压力表电阻是3-400欧姆能否告诉修改哪些参数谢谢

网友E:
台达的VFD075F43A,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