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OCC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0-12-13):
我 厂用的 全是台达,我 厂的 变频器最爱坏的 就是OCC,,,,是 什么 原因造成的 啊

网友A:
过电流造成的故障!详见说明书

网友B:
为什么我的变频器只显示OC故障,怎样解决?

网友C:
你们厂的电压可能有点不稳定

网友D:
哎  说白了 就是电流传感器坏了或者性能不好 台达M. B .系列小功率的软肋

网友E:
occ不等于OC,OCC是功率组件或驱动故障,OC是过流,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F: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