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R指令?

楼主(2010-12-13):
谁能帮我讲解一下APR指令,其中控制字C是怎么定义的?比如说我要做一段曲线,X<30是Y=50,X>40时Y=80,30<X<40时,Y的值与X值呈线性关系。

网友A:
APR C D S

C=D0,C+1=D1...

D0=#3

D1=&100假設X最大值

D2=&50

D3=&30

D4=&50

D5=&40

D6=&80

D7=&100

D8=&80

楼主:
万分感谢,真是好人呐

楼主:
对:chenyilun 关于

APR C D S

C=D0,C+1=D1...

D0=#3

D1=&100假設X最大值

D2=&50

D3=&30

D4=&50

D5=&40

D6=&80

D7=&100

D8=&80

内容的回复:

X到40时就是一条水平线往后无穷大了,那么你说的D1是不是应该取40啊,还有X1与Y1,X0和Y0一定对应吗,比如说我起始点在Y轴上是50,那么这个50是Y1还是Y0?谢谢

网友A:
1. 如此最大值是40,D1改成#2,D7&D8就不使用.

2. X0在程式中是0,所以D1是X軸最大值,D2是Y0,D4是Y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