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敏电阻!!

楼主(2010-12-13):
热敏电阻电气符号下方有字母V或者θ,他们都表示什么意思啊……

网友A:
θ就是温度的意思

网友A:
还应有具体的型号

热敏电阻原理

热敏电阻是热电阻的一种,所以说,原理都是温度引起电阻变化。

但是现在热电阻一般都被工业化了,基本是指PT100,CU50等常用热电阻

他两的区别是:一般热电阻都是指金属热电阻(PT100)等,热敏电阻都是指半导体热电阻

由于半导体热电阻温度系数要比金属大10~100倍以上,能检测出10-6℃的温度变化,而且电阻值可在0.1~100kΩ间任意选择。所以称为热敏电阻

但是热敏电阻阻值随温度变化的曲线呈非线性,而且每个相同型号的线性度也不一样,并且测温范围比较小。所以工业上一般用金属热电阻~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热电阻

而热敏电阻一般用在电路板里,比如像你所说的可以类似于一个保险丝。由于其阻值随温度变化大,可以作为保护器使用。当然这只是一方面,它的用途也很多,如热电偶的冷端温度补偿就是靠热敏电阻来补偿

另外,由于其阻值与温度的关系非线性严重。。。所以元件的一致性很差,并不能像热电阻一样有标准信号 。

热敏电阻工作原理

NTC是Nega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的缩写,意思是负的温度系数,泛指负温度系数很大的半导体材料或元器件,所谓NTC热敏电阻器就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它是以锰、钴、镍和铜等金属氧化物为主要材料,采用陶瓷工艺制造而成的。这些金属氧化物材料都具有半导体性质,因为在导电方式上完全类似锗、硅等半导体材料。温度低时,这些氧化物材料的载流子(电子和孔穴)数目少,所以其电阻值较高;随着温度的升高,载流子数目增加,所以电阻值降低。NTC热敏电阻器在室温下的变化范围在10O~1000000欧姆,温度系数-2%~-6.5%。NTC热敏电阻器可广泛应用于温度测量、温度补偿、抑制浪涌电流等场合。

网友A:
热敏电阻器的标称值是指环境温度为25℃时的电阻值。用万用表测其阻值时,其阻值不一定和标称阻值相符。
1)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的特点 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又称PTC热敏电阻,该电阻器温度升高时电阻值也随之增大,而且阻值的变化与温度的变化为正比例关系,但电阻器的温度超过一个定值时,阻值将急剧增大,当增大到最大值时,电阻值将随温度的增加而开始下降。
  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的型号有:MZ4l、MZ4lA、MZ42、MZ一Ol、MZ-02、MZ-03、MZ-04、WZ92、MZ93、MZ71、MZ72、MZ73、MZ74、MZ75、MZ61-1、MZ61-2、MZ61-3、MZ2A、WZ2B、MZ2C、MZ2D、MZ21-l、MZ21-2等。
  2)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的特点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又称NTC热敏电阻器,其图形符号与PTC热敏电阻器相同。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的种类很多且形状各异,常见约有管状、圆片形等,如图所示。NTC热敏电阻器的最大特点是电阻值与温度的变化成反比,即电阻阻值随温度的升高而降低,当温度大幅升高时,电阻值也大幅下降。
  常用的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的类型有:MF-5l、MF-52、MF53-1、MF53-2、MF53-3、MF57-l、MF57-2、MF57一3、MFll、MFl2-l、MFl2-2、MFl2-3、MFl3、MFl4、MFl5、MFl6、MFl7、MF2l-l、MF22-l、MF22-2、MF22一3、RR827、RR831、RR841、RH869、MF3l一l、MF3l一2、MF31一3等。

网友A:
热敏电阻型号命名规则简介

根据标准SJ1152-82《敏感元件型号命名方法》的规定,敏感电阻器的产品型号由下列四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主称(用字母表示);
第二部分:类别(用字母表示);
第三部分:用途或特征(用字母或数字表示);
第四部分:序号(用数字表示)。
(1)主称、类别部分的符号及意义如表1-5所示。
(2)用途或特征部分用数字表示时,应符合表1-6的规定;用字母表示时,应符合的规定。
(3)序号部分用数字表示。
表1-5 敏感电阻器型号中主称、类别部分的符号所表示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我的图纸上有些字母表示的为V,那又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下方标V的是压敏电阻,不是热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下方标V的是压敏电阻,不是热敏电阻。

恍然大悟!!!实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