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二相输入三相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0-12-13):
在一现种设备受条件限制只能通来二根电源线,电压为交流380V,想用变频器变成三相380V交流电,供7.5Kw电机使用。这样使用是否可行?应选多大的变频器?
变频器的原理是先把交流电整流滤波成直流电,再逆变成交流电,那么输出三相交流电的最大电压值,是否受直流电压最大值的限制?

网友A:
1)可用不带输入缺相的变频器,将低电压保护阀值设低一点;

2)变频器选大1-2档,避免直流支撑电容容量不足带来的不良影响。。

    这种工况我在轨道供电小车驱动上用得很成功。。。欢迎探讨QQ:14738314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可用不带输入缺相的变频器,将低电压保护阀值设低一点;

2)变频器选大1-2档,避免直流支撑电容容量不足带来的不良影响。。

    这种工况我在轨道供电小车驱动上用得很成功。。。欢迎探讨QQ:147383145

把我想说的都说了。

如果负载对电压不敏感可以这么用

网友C:
“二根电源线,电压为交流380V”,变频器变成三相380V交流电,是可以的!

网友C:
“变频器的原理是先把交流电整流滤波成直流电”,直流电的电压接近交流电的最大值,在负载大小允许范围内,输出三相交流电的最大电压值,不受影响!

网友D:
选用无输入缺相保护的变频器二相输入,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变频器选用功率要比电机大得多,如果变频器选小了电机轻载尚可,重载变频器会过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