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欧姆龙PLC报ERR怎么解决,各位大侠进来指教指教

楼主(2010-12-14):
各位大侠,今日接到一台欧姆龙PLC,每天第一次上电就报ERR故障,通电几秒钟断电再重新上电一切恢复正常,程序运行也正常,自己检修功夫不到家,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希望能把经验分享分享,多谢了!!

网友A:
請告知型號!才能幫忙.

楼主:
CPM1A-40CDR-A,谢谢了!!

网友A:
CPM1A程式記憶是FRESH記憶體,DM,H等是靠超級電容器保存,超級電容器保存有一定時間(多久我忘了),所以每次開機程式會分派參數給PLC,但此時超級電容未保存先前資料而警報,建議機器關電時PLC保持送電狀態,也就是PLC一直有電.

网友B:
P-08 欧姆龙PLC编程维护与人机界面培训班 PLC程序编写调试基本指令、PLC触摸屏软件PC联机N网络、PLC间通讯
联系人 王老师 18918672537 QQ:1540350175

楼主:
请教3楼,如果换掉超级电容能否解决呢?

网友A:
自行動手修改就失去保固,而且該零件不好買,建議送OMRON維修!

网友C:
检查PLC电池是否低电压故障,此举要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