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系统的模拟与脉冲控制

楼主(2010-12-14):
数控系统中,对于微量进给(比如1MM)是电压控制(有回馈的)模式的精度好一点,还是用脉冲控制模式好?

因为对于低端的数控系统还是这2种方式比较多,一般电压控制是有回馈的,比如是电机编码器或光栅,脉冲方式就是脉冲+方向的那种,

高速时可能是电压控制占优势,但低速呢?觉得有点难分析,请帮忙具体分析一下!!

网友A:
电压控制的,应该主要胜在动态精度吧

楼主:
怎么讲,能讲具体点吗

楼主:
没有定性的分析一下的吗

网友A:
电压控制型的,是把位置环(有时候还包括速度环)从伺服驱动器移到了数控系统上,自然反应更迅速。

网友B:
电压控制型的,是把位置环(有时候还包括速度环)从伺服驱动器移到了数控系统上,自然反应更迅速。

我觉得,只能说是可能反应更迅速,是不是一定更迅速,还要看调试状况。

把位置环和速度环放在数控系统上,与加工轨迹的规划和运算放在一起,可以充分的发挥前馈的作用。如果位置环在驱动器上,那就只能靠反馈控制,对于高速、高加速的加工应用,位置以及速度的变化肯定是要滞后的。

网友C:
没有什么差别,关键是看伺服的响应速度和控制精度以及上位机发出的脉冲或是模拟量的精度,因为伺服就是一个执行元件,他的表现视乎本身的性能和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