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8PPR的编码器一圈发多少个脉冲?

楼主(2010-12-14):
请问大家,tamaga 伺服马达用的是2048PPR的编码器,他一圈发多少个脉冲?是2048*4=8192吗? 还是8000? 如果是8192的话那计算岂不是很不方便?

网友A:
当然是8192,方便与否就要看怎么看待了?

网友B:
这样做才方便的。他可以一直对半分开,一直分到1。如果是8000的话,分着分着就有小数点了。

网友C:
如果按照对半分的话,那松下的2500线怎么解释呢?

网友D:
PPR就是每圈脉冲数的英文缩写。

A相2048脉冲/圈,B相2048的脉冲/圈,A与B的位置错开一点(叫数学上的90度相位差),以脉冲高为1,低为0,A与B在每个脉冲周期内就构成00,01,11,10的四种组合,这个就是“4倍频”,也就是你那个2048x4=8192的来处了。

网友D:
在这里,8192不是脉冲数(PPR),是step数--分辨率的一种表示方法

网友E:
那是相当的......专业!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按照对半分的话,那松下的2500线怎么解释呢?

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F:
如果按照对半分的话,那松下的2500线怎么解释呢?  這是編碼器最便宜最高的解析度 跟對分沒有關聯

网友G:
引用 网友D:

PPR就是每圈脉冲数的英文缩写。

A相2048脉冲/圈,B相2048的脉冲/圈,A与B的位置错开一点(叫数学上的90度相位差),以脉冲高为1,低为0,A与B在每个脉冲周期内就构成00,01,11,10的四种组合,这个就是“4倍频”,也就是你那个2048x4=8192的来处了。

谢了!一直认为4倍频是通过电子元件或程序进行倍频的。现在知道4倍频了。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