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短路试验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0-12-14):
现在的变频器一般具备输出短路保护的功能,如果在设计阶段,大家一般采取什么方法来做这个实验?欢迎大家来讨论。我知道的其中一种方法是:变频器输出的任意两相接到交流接触器上,用PLC来控制交流接触器的通断,短路时间可以自由设定。但是交流接触器(10倍于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有烧粘结的现象。

网友A:
不可能接触器有粘接现象,原因是变频器过电流保护电路会在微秒级时间内停止变频器输出,而烧结接触器触点需要足够电流。

网友B:
小型的变频器就用断路器,大的用接触器,同样都是将输出侧短接,合闸看输出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