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显示实数时无小数点后面的数据?

楼主(2010-12-14):
PROFIBUS-S7协议,300PLC,PLC中数据正常,实数带好几位小数。在组态王中定义DB地址,采用的也是实数类型 ,在界面上显示的整数部分是对的,小数部分为00。为什么会这样?数字量点也是对的。

网友A(2011-07-1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第一次学用组态王,与触摸屏组态相比说明书太差劲

网友B(2011-11-29):
菜鸟真多。。。

在变量连接的时候,有一个整数位及小数位的设置,你把小数位设置为0当然就没有显示出来了。

网友C(2014-04-29):
引用 网友B:
菜鸟真多。。。在变量连接的时候,有一个整数位及小数位的...

你也是菜鸟,小数部分不设置,怎么会显示00.。。。楼主都说了小数部分显示00,不是没有小数部分

网友D(2015-03-14):
朋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怎样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第一次学用组态王,与触摸屏组态相比说...

师傅,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可否指点下小弟我啊

网友E:
同想知道        !

网友F:
小数部分一直是0,怎么解决的?急求啊

网友G(2016-04-12):
引用 网友B:
菜鸟真多。。。在变量连接的时候,有一个整数位及小数位的...

不设置小数位数怎么会显示出 .00,不懂别<此处内容被屏蔽>乱说

网友H(2017-10-12):
引用 网友F:
小数部分一直是0,怎么解决的?急求啊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菜鸟真多。。。在变量连接的时候,有一个整数位及小数位的... 内容的回复!不设置小数位数怎么会显示出 .00,不懂别乱说

怎么解决啊,我之前还好好的,然后重新改一下就不行了

网友H:
而且我的模拟量最后一位也不显示,本来应该显示1678,结果显示0167,小数点也是一样

网友I(2018-03-26):
怎么解决的。可以加个微信指点一下吗?13512808975谢谢

网友J(2018-09-20):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网友G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菜鸟真多。。。在变量连接的时候,有一个整数位及小数位的... 内容的回复!不设置小数位数怎么会显示出 .00,不懂别乱说     内容的回复:怎么解决啊,我之前还好好的,然后重新改一下就不行了

是呀,我也是这样,整数3位,小数2位,IO实数,PLC那边是孚点数,怎么就显示不了,搞不懂,把浮数乘以100,传换成整数也不能显示小数,是不是盗版的软件不能用?

网友K(2018-11-10):
解决了吗楼主分享一下经验  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L(2019-01-09):
引用 网友K:
解决了吗楼主分享一下经验  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

变量的格式不对,

网友M(2019-09-10):
台达的EH3,这样设置基本没问题,亲测有效

网友M:
引用 网友M:
台达的EH3,这样设置基本没问题,亲测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