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G9 面板按键无效

楼主(2010-12-14):
英威腾G9  5.5kw  ,模块崩了,卸下模块只通P,N,显示 F 0.0,端子电压正常,端子和面板均不能启动,按键无效,进不了参数,难道上cpu板挂了?谢了。

网友A:
差不多了~~~换个CPU试试~~原来是面板启停的呢?那么端子肯定不能运行~~~面板连接线没有问题吗?

网友B:
我可以给你修 CPU   要修的话 打我的电话 13515853432

楼主:
机器太小了 ,直接退了。

网友C(2011-01-25):
对英威腾的变频器不太熟悉,只能友情帮顶了

网友D:
取了模块后板上UVW和上桥驱动的地需要短接的,不然不能正常运行测试。 有需要的可以加我QQ聊191703516

网友E(2011-08-12):
专业维修英威腾系列控制板,驱动板,有二手板出售 QQ 952760670 13788740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