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模拟量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0-12-14):
请问下,模拟量控制。24V电源供电,用一个10K的滑动变阻器调节转速。然后再串联一个14K的固定电阻分压。可以么·~?~

还有问下,我想用0-10V控制0-1000转应该怎么调啊?

网友A:
变频器控制么?14K电阻有点大,10K以内左右的即可。关键是你那要靠手转电位器给定了

网友B(2011-03-04):
我看台达伺服手册里面模拟量控制用的是10V电源,你控制要是在扭矩控制模式,调节P1-41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