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2的时候说我缺少 WindowsXP SP 3 KB319740

楼主(2010-12-14):
我的系统是xp sp3的 装wincc6.2的时候说我缺少 WindowsXP SP 3 KB319740。然后我在网上下载了WindowsXP SP 3 KB319740,但是在安装这个补丁的时候系统提示我没必要安装这个补丁 郁闷啊 哪位仁兄可以帮助我。谢谢啦

网友A:
KB319740是一个系统安全补丁,安装WINCC必备的。

网友B:
在XP SP3 安装Wincc时,提示KB319740补丁,采用原有的SP2版本上的KB319740系统会提示版本过低,这是由于西门子Wincc软件并未在SP3系统下测试造成的结果,但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方法1:在开始》》运行》》Regedit,运行注册表编辑器,然后再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下增加KB319740的目录夹。
方法2:使用记事本来编辑以下内容,然后保存为KB319740.reg,双击,导入注册表即可。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KB319740]
"Description"="Hotfix for Windows XP (KB319740)"
"InstalledDate"="1/19/2007"
"InstalledBy"="YourName"
"UninstallCommand"="C:\\WINDOWS\\$NtUninstallKB319740$\\spuninst\\spuninst.exe "
"Type"="Updat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KB319740\Filelist]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KB319740\Filelist\0]
"FileName"="uxtheme.dll"
"Version"="6.0.2900.2523"
"BuildDate"="Thu Sep 23 21:16:59 2004"
"BuildCheckSum"="412c0"
"Location"="C:\\WINDOWS\\system32"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KB319740\Filelist\1]
"FileName"="uxtheme.dll"
"Version"="6.0.2900.2523"
"BuildDate"="Thu Sep 23 21:16:59 2004"
"BuildCheckSum"="412c0"
"Location"="C:\\WINDOWS\\system32\\DllCache"

楼主:
对:yuanle 关于在XP SP3 安装Wincc时,提示KB319740补丁,采用原有的SP2版本上的KB319740系统会提示版本过低,这是由于西门子Wincc软件并未在SP3系统下测试造成的结果,但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方法1:在开始》》运行》》Regedit,运行注册表编辑器,然后再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下增加KB319740的目录夹。
方法2:使用记事本来编辑以下内容,然后保存为KB319740.reg,双击,导入注册表即可。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KB319740]
"Description"="Hotfix for Windows XP (KB319740)"
"InstalledDate"="1/19/2007"
"InstalledBy"="YourName"
"UninstallCommand"="C:\\WINDOWS\\$NtUninstallKB319740$\\spuninst\\spuninst.exe "
"Type"="Updat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KB319740\Filelist]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KB319740\Filelist\0]
"FileName"="uxtheme.dll"
"Version"="6.0.2900.2523"
"BuildDate"="Thu Sep 23 21:16:59 2004"
"BuildCheckSum"="412c0"
"Location"="C:\\WINDOWS\\system32"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KB319740\Filelist\1]
"FileName"="uxtheme.dll"
"Version"="6.0.2900.2523"
"BuildDate"="Thu Sep 23 21:16:59 2004"
"BuildCheckSum"="412c0"
"Location"="C:\\WINDOWS\\system32\\DllCache"
内容的回复:

我崇拜你…………

网友C(2011-01-26):
yuanle    太给力了......

网友D:
对:秒杀G 关于回复内容:
对:yuanle 关于在XP SP3 安装Wincc时,提示KB319740补丁,采用原有的SP2版本上的KB319740系统会提示版本过低,这是由于西门子Wincc软件并未在SP3系统下测试造成的结果,但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方法1:在开始》》运行》》Regedit,运行注册表编辑器,然后再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下增加KB319740的目录夹。
方法2:使用记事本来编辑以下内容,然后保存为KB319740.reg,双击,导入注册表即可。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KB319740]
"Description"="Hotfix for Windows XP (KB319740)"
"InstalledDate"="1/19/2007"
"InstalledBy"="YourName"
"UninstallCommand"="C:\\WINDOWS\\$NtUninstallKB319740$\\spuninst\\spuninst.exe "
"Type"="Updat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KB319740\Filelist]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KB319740\Filelist\0]
"FileName"="uxtheme.dll"
"Version"="6.0.2900.2523"
"BuildDate"="Thu Sep 23 21:16:59 2004"
"BuildCheckSum"="412c0"
"Location"="C:\\WINDOWS\\system32"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KB319740\Filelist\1]
"FileName"="uxtheme.dll"
"Version"="6.0.2900.2523"
"BuildDate"="Thu Sep 23 21:16:59 2004"
"BuildCheckSum"="412c0"
"Location"="C:\\WINDOWS\\system32\\DllCache"
内容的回复:

我崇拜你…………
内容的回复:

吗的,也太强了,我自卑哦

网友E(2011-03-03):
wincc 6.2光盘中有这个补丁

网友F:
谢谢,安装一下,看看

网友G:
2楼很厉害的喔!学习了。我在安装时也是强行安装了这个补丁。

楼主:
这个补丁自己做,也可以的额

网友H:
可以到网上找到这个补丁,装上就可以中

网友I:
这个补丁有的时候不好用 据说西门子已经出这个补丁了

哪位给个链接? 我也需要 谢谢

网友J(2011-06-03):
引用 网友B:
在XP SP3 安装Wincc时,提示KB319740补丁,采用原有的SP2版本上的KB319740系统会提示版本过低,这是由于西门子Wincc软件并未在SP3系统下测试造成的结果,但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方法1:在开始》》运行》》Regedit,运行注册表编辑器,然后再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下增加KB319740的目录夹。
方法2:使用记事本来编辑以下内容,然后保存为KB319740.reg,双击,导入注册表即可。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KB319740]
"Description"="Hotfix for Windows XP (KB319740)"
"InstalledDate"="1/19/2007"
"InstalledBy"="YourName"
"UninstallCommand"="C:\\WINDOWS\\$NtUninstallKB319740$\\spuninst\\spuninst.exe "
"Type"="Updat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KB319740\Filelist]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KB319740\Filelist\0]
"FileName"="uxtheme.dll"
"Version"="6.0.2900.2523"
"BuildDate"="Thu Sep 23 21:16:59 2004"
"BuildCheckSum"="412c0"
"Location"="C:\\WINDOWS\\system32"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KB319740\Filelist\1]
"FileName"="uxtheme.dll"
"Version"="6.0.2900.2523"
"BuildDate"="Thu Sep 23 21:16:59 2004"
"BuildCheckSum"="412c0"
"Location"="C:\\WINDOWS\\system32\\DllCache"

牛人!!!!佩服!

网友K:
搞毛啊  我就是自己在网上找的补丁,安装的1

网友L(2011-08-25):
真是高手啊!!!!!!!!!

网友M: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yuanle 关于在XP SP3 安装Wincc时,提示KB319740补丁,采用原有的SP2版本上的KB319740系统会提示版本过低,这是由于西门子Wincc软件并未在SP3系统下测试造成的结果,但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方法1:在开始》》运行》》Regedit,运行注册表编辑器,然后再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下增加KB319740的目录夹。方法2:使用记事本来编辑以下内容,然后保存为KB319740.reg,双击,导入注册表即可。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KB319740】 "Description"="Hotfix for Windows XP (KB319740)" "InstalledDate"="1/19/2007" "InstalledBy"="YourName" "UninstallCommand"="C:\\WINDOWS\\$NtUninstallKB319740$\\spuninst\\spuninst.exe " "Type"="Updat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KB319740\Filelist】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KB319740\Filelist\0】 "FileName"="uxtheme.dll" "Version"="6.0.2900.2523" "BuildDate"="Thu Sep 23 21:16:59 2004" "BuildCheckSum"="412c0" "Location"="C:\\WINDOWS\\system32"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KB319740\Filelist\1】 "FileName"="uxtheme.dll" "Version"="6.0.2900.2523" "BuildDate"="Thu Sep 23 21:16:59 2004" "BuildCheckSum"="412c0" "Location"="C:\\WINDOWS\\system32\\DllCache" 内容的回复:我崇拜你…………

网友N(2012-01-16):
这个平台就是好,大家努力!!!

网友O:
真是高手~!

网友P(2012-04-30):
yuanle你太强大了,,深感自悲,

网友H(2012-10-29):
支持一下啊!用到了啊!!!

网友Q(2019-12-31):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 对:楼主 关于回复内容: 对:yuanl...

太厉害了,谢谢你已安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