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EF指令

楼主(2010-12-14):
﹙1﹚REF指令应在程序中什么地方出现?

﹙2 ﹚在一开始出现和在END指令前一行出现效果一样吗?

﹙3﹚如在程序中间出现,刷新时REF指令前运算有影响吗?

网友A:
1、需要刷新的时候出现。
2、效果一样
3、没有影响

楼主:
yuanle,谢谢你。第﹙3﹚问我的意思是,在程序中间扦入指令REF   X10   K8把X10利X17刷新送到谖存区,这个刷新的输入对REF指令前的程序执行有没有影响?例如REF指令之前有 LD  X10    OUT  Y0,刷新前X10断开,刷新后X10接通,那Y0是接通还是断开?等待你的指导,谢谢

网友A:
刷新前X10断开,此时堆栈中X10=0,映像区的X10是前一次更新值。
当执行REF后,映像区的X10被当前X10的状态所替代。

请注意,PLC是顺序扫描的,因此,在REF前的指令已经执行完毕,那么在REF后的执行的值,将使用更新后的映像区X10的值。

楼主:
yuanle,谢谢你。那这样说,在一开始出现、在中间出现和在END指令前一行出现效果是不一样的,对吗?

网友B:
    是的,在一开始出现、在在中间出现和在END指令前一行出现效果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在END指令前一行出现的效果跟没用REF指令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所以不要把REF指令用在END指令的前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