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仪表的MODBUS通讯

楼主(2010-12-14):
大家好,有哪位朋友做过S7-200 (224)与仪表的MODBUS通讯,请朋友帮下忙

网友A:
要有仪表的协议说明

网友B:
是啊,200有现成的MODBUS库指令可以调用的啊

网友C:
说得简单点:

1、需要知道仪表的通讯管脚号,当然如果仪表是232接口的,那就还需要转换成485接口才能与200的串口通讯;

2、仪表的modbus地址对应关系;

3、仪表通讯设置,两者通讯,必须考虑相同的通讯设置。

网友D(2011-04-26):
你可以联系我Q:1759372655

网友E:
国内有些仪表的所谓MODBUS协议,用S7-200的MODBUS库指令通讯似乎不行?

网友F:
首先确定仪表通讯方式:ASC还是RTU。然后自己用串口软件给仪表发送指令看看有没有响应。接着在PLC端找到232通讯指令给它发送指令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