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如此问题有谁遇到过?

楼主(2010-12-14):
用台达plc和变频器通讯,有一怪问题:

通讯后运行正常,但有时通讯突然中断(plc不发信号了)不恢复了,但plc其他运行正常,大家看看是为什么?

网友A:
通讯模块有问题,或者遇到干扰,或者连接总线不良

网友B:
确定是PLC不发信号?不知是怎么分辨的?

楼主:
确定是PLC不发信号,用示波器看了的

楼主:
可能是干扰,但也不能干扰到plc不发信号了

网友C:
用串口助手看一下是不是真的不发了

楼主:
用示波器看了的 是真的不发了

网友D:
可能是干扰.通讯模块有问题,或者遇到干扰,或者连接总线不良

网友B:
我遇到的情况是:PLC有输出,变频接收延时,但我用电脑给变频发数据,一点都不延时,同一根线,只不过是接到电脑上而已,且我PLC共接了两台变频,另外一台也没有延时.

网友E:
我做的温控也有同样情况,重新上电就好了,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