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软件能在线模拟吗

楼主(2010-12-15):
各位高手,我想问一下用电脑怎么模拟程序呢,就是先强制模拟程序,谢谢

网友A:
你应该是问是否可以离线仿真吧。西门子200的仿真软件非官方出品,很多功能都不支持,不好玩.

网友A:
你应该是问是否可以离线仿真吧。西门子200的仿真软件非官方出品,很多功能都不支持,不好玩

网友B:
西门子S7200 软件能在线模拟.

用编程电缆连接PC和S7-200. 在编程软件的"状态表"界面上, 在"新值"处填写你的目标数字进行强制模拟.   I,Q.AIW点工具栏上的锁符号按钮, 内部数据M,V之类点工具栏上的"有支笔"符号按钮.

网友C:
可以监控,不过功能还是不好的,离线模拟就有些问题存在,如1楼所说。

网友D:
买只真的吧。224就1350元

网友E:
这个问题貌似用过松下和欧姆龙的人都有疑问,但是西门子的软件是没有在线模拟功能的,只可以在接到PLC上后  进行实时监控功能,我这倒是有一款基于S7200的仿真软件   但只能模拟一些小程序,有的指令读取不出来,聊胜于无了,你要的话我传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