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电源总烧限流电阻 MF72-3 4R7M ,把4A保险换小可以么

楼主(2010-12-15):
电源总烧限流电阻 MF72-3 4R7M ,把4A保险换小可以么

网友A:
1、若电路工作正常,限流电阻的功率偏小;
2、若电路负载重,电流大,注意减小工作电流;

楼主:
可以用热敏电阻代替么,用什么型号的?现在MF72-3 4R7M 买不到

网友A:
“热敏电阻”是另类电阻,不能代替限流大功率电阻!

网友A:
“现在MF72-3 4R7M 买不到 ”,只要阻值大小相近,功率越大越好,且能安装到位就行!

楼主:
功率是多少?

网友A:
“现在MF72-3 4R7M ”,阻值4.7Ω,功率3瓦,你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