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输出24V电压低的原因,求解~~~~~

楼主(2010-12-15):
我单位设备最近直流24V电源电压一直偏低,一般工作的时候电压都在17 -18V,有时候能低到15V,380V变220V变压器电压都比正常低20V左右,220V变24V直流电源在拔掉24V输出的时候,变压器电压恢复正常了,只要接上24V变压器电压变低,直流输出的24V电源也变低,请教各位高手分析下为什么造成这种原因,在这种低压情况下设备还能运转,但会不会对设备造成损坏性打击。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变压器有没有毛病啊?

网友B:
1、变压器本身有问题;

2、所带负载回路有接地;

3、电源电压较低。

网友C:
24V负载回路有短路现象。

网友D:
变压器是不是容量不够啊  或者是负载部分 有问 题 照成供电不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4V负载回路有短路现象。

可能性大

网友F:
接一个正常的24V负载再试一下

网友G:
固态继电器,移相调压器,力矩电机控制器,电机正反转控制器,可控硅触发板等
资料 这里最全 www.ngssr.com www.ysssr.com
上海能工电子有限公司

网友H:
曾经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不带负载测量是24V,但一带负载电压就降下来,也带不起!

换下来返修了!

网友I:
滤波电容老化了,直接换掉就行了

或者直接把电源换掉就行了?

网友J:
看看电流超不超

网友K:
检查一下你的变压器

网友L:
负载过重、变压器本身绕组匝间短路、进线电源质量........都是因素之一

网友M:
从现象分析应该是24V负载过重,首先断开24V负载,看24V电源空载时是否也这样,如果也这样,则是电源本身的原因,如果空载正常,就是24V直流负载的问题,估计是某个设备造成的,将接在24V直流电源上的设备逐个断开,查找有问题的设备即可。

网友N:
看了上面几位师傅的回答,我感觉还有一个因素也可能造成这种现象。你把24V输出端拆下,看有没有感应电。感应电一般不高。

网友O:
24V带的负载中可能有故障情况的负载。这种问题我以前遇到过,当故障负载接入,会拉低24V输出电压。需要一个一个用24V的负载进行排除。我们当时的情况是DCS 开关量输出模块(集电极开路输出),有问题。

网友P:
你的变压器有问题!或者变压器的容量太小

网友Q:
24V 输出 负载重 或者 是 接地的可能性大! 建议尽快排除故障  如果24V为控制电源 会造成意想不到的 损失!

网友R:
最好是检查一下电流是不是超哪。再想办法。

网友S:
我也感觉是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T:
楼主:大家给你出的主意仅供参考,真正解决问题的还是靠你自己,你可以按以下检查步骤找出毛病所在点:
          1、检查220V变24V直流电源是否正常:将220V变24V 直流电源的输入端,不接380V变220V变压器,而直接接在220V市电上,用电压表测直流输出电压,看电压是否=24V,如电压变低(17-18V),再将直流负载撤掉,通电后,直流电压仍然偏低,毛病就在这220V变24V直流电源上。如直流电压恢复正常,再检查它能否输出正常电流值:如该电源容许输出1A电流,可选用25欧30W线绕电阻并接24V输出端,看其输出电压是否变低,如变低(17-18V),毛病仍在这220V变24V直流电源上。如输出电压仍=24V,说明这220V变24V直流电源正常。

网友T:
        2、检查380变220V的变压器是否正常:如通过上“1”检查证明220V变24V 直流电源工作正常,应检查380变220V的变压器是否正常:将220V变24V 直流电源再接在变压器的220V输出端,用25欧30W线绕电阻并接24V输出端,通电后,测220V输出端电压,如测变压器输出端的电压正常,说明变压器没有毛病,如电压变低,毛病在变压器,其原因为:如一开始就这样,应考虑变压器容量不够,如开始好使,后来出现的毛病,变压器可能有匝间短路或绝缘不好造成的,应换变压器。

网友T:
       3、通过上述1、2的检查,如380V变220V变压器与220V变24V直流电源都没有毛病,问题就在设备负载上,一般可能是设备的电路中的元件损坏,造成局部短路所致。

网友U:
可能是变压器输出的电压所带负载变大,即在原有的变压器后有加入负载,造成变压器的容量不够。

网友V(2012-08-21):
简单!1、查变压设备 2、查24V线路 3、查24V负载;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W:
一般负载问题少,24v接地的可能性极大。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X:
可能是变压器输出的电压所带负载变大,即在原有的变压器后有加入负载,造成变压器的容量不够

网友Y:
负载的问题吧,没加负载的时候是正常的!

网友Z:
老化了曾遇到过这种情况  不带负载可以 带上负载就不行了  换掉

网友AA:
直接换个新的不就完啦

网友AB:
变压器是不是容量不够啊

网友AC:
引用 网友M:
从现象分析应该是24V负载过重,。。。。。。。。

对头

小马把大车拉鸟~~~~~~~~~~~~~~

网友AD:
引用 网友I:
滤波电容老化了,直接换掉就行了或者直接把电源换掉就行了?

电容出问题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