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Unity Pro XL 启动时提示初始化编程单元出错

楼主(2010-12-15):
安装Unity Pro XL 启动时提示初始化编程单元出错  请哪位高手给解决一下  谢谢

网友A:
遇到这种问题,一般卸了重装。

网友B:
 运行regedit  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chneider Electric/Common/ObjectstoreParam/  把AddressingSpaceSize 的值0x28000000改为0x18000000 可以解决你说的问题 但有新的问题是 内存空间不足 无法处理命令 你再看下有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

网友B:
我昨天才装的好好的 挺好用的 今早一来就什么内存空间不足 无法处理命令 郁闷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多多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