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移相降压到50伏特给电炉丝供电可以吗

楼主(2010-12-15):
有台设备 需要加热   电炉丝需要 电压50伏 功率达4K瓦 我想用用电力控制器(可控硅模块)把电压220降到50伏给电炉丝供电能到行不

电源到可控硅这段电线上将承受多大电流? 请大家都来帮帮我    我先谢谢各位朋友了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   还是都没下班 没上网  呢  自己回个贴  耐心等待大家的帮助

网友A:
工作时电源(220V)到可控硅之间承受电流约20A(这是仅考虑主回路负荷情况下,可能还有其他控制回路让电流更大些)。 220v交流电电压降低到交流50伏特(有效值)不必用可控硅调压,用变压器或者自耦调压器降压即可。可控硅多是整流用,通过可控硅及其控制器模块将电压整流成为直流50v输出加热即可

网友B:
用可控硅调压如果要获得50伏电压的效果,电炉丝上的峰值电压大概是180伏。

峰值电流大概也就是290A。

可控硅在这里也就是起到调压作用,比变压器便宜,给电炉丝供电还整流那是闲得蛋疼。

网友C:
电力控制器(可控硅模块)可以组成调功器,很方便的调节交流电压大小。

网友D:
使用SCR控制导通角来获得50V,导通角是很小的,这样通过SCR的电流就很大,不合适。

楼主:
2 楼的PistoN topkingjun 师i傅 那个20A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最好能说的详细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可控硅调压如果要获得50伏电压的效果,电炉丝上的峰值电压大概是180伏。

峰值电流大概也就是290A。

这位师傅说的对吗 我有点害怕了 太吓人了 这么大电流 我可怎么用啊

网友B:
黑线表示220伏交流电,红线表示50伏交流电

可控硅导通时的阴影面积如果等于红线与x轴的面积时它们做的功相等

用积分可以算出大概在144度时可控硅开启,这时的电压大概是180伏。

不过这是峰值电流,并不是平均值。实际导线按20A用估计可以,这个大电流间歇性的产生。
会对电网产生严重的干扰,这也是为啥在导通角小时不提倡用可控硅的原因。

网友A:
导通角大于90°就不是处于整流状态了。楼组要求的50v如果用单相半控桥回路那导通角大约60°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导线按20A用估计可以, 请问这个20A是怎么算出来的 能说的详细点吗 请说的详细点  拜托了

网友B:
考虑的下,觉得我先说的20A的结论不靠铺,电热丝是由通过它的电流产生的热量,

无论电流的形式如何变都应该等效于额定电流4000W/50V=80A,

所以导线应该按80A选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考虑的下,觉得我先说的20A的结论不靠铺,电热丝是由通过它的电流产生的热量,

无论电流的形式如何变都应该等效于额定电流4000W/50V=80A,

所以导线应该按80A选用

1、电流决定电阻的大小,若电阻的额定电压是50v,额定功率是4KW,那么电流是80A;

2、若电阻大,额定电压高,电流可能会小一些。

网友C:
刘志斌的分析应该是对的。触发脉冲角度一般在0-90度范围,0度全导通,输出最大值,可以根据需要调节导通角的大小

楼主:
50伏为直流 与50伏特为交流    那么可控硅的导通角还一样吗

网友E:
3、例如额定电压220v,额定功率4KW,电流应该是20A,所以电流大小决定电阻的大小;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电流Iu 等于多少我的娘啊总算能传图片了

楼主:
难道 Iu电流的大小和导通角没有关系吗

网友F:
220伏交流输入经过双向可控硅交流调压,输出有效值为50伏的交流电,其输入波形和输出波形如下:

上图可控硅的触发角为143度时,输出交流电的有效值为50伏,如果电阻丝的功率需要4000W的话,电阻R
应等于0.625欧,电流应为80A,每个可控硅的电流有效值等于40A。

网友D:
谁算算电流的峰值,可能在200A以上。

网友G:
电炉丝需要 电压50伏 功率达4K瓦

该电炉丝只能用50伏电压?

市面上有出售可调温控炉,想给电炉丝多少电压都行。

网友H:
真是收益匪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图中的Iu和Ir 相等啊  是不是 控制角或者导通角对Iu没有影响

网友I:
楼上不可以理解图中的Iu和Ir 相等啊  ,控制角或者导通角对Iu有影响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图中的Iu和Ir 相等啊  是不是 控制角或者导通角对Iu没有影响

你是可以理解图中的Iu和Ir 相等啊,而且控制角或者导通角对Iu有影响

楼主:
结合楼上两位的观点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理论上 Iu和Ir不相等 但相差很小 实际中可以认为它俩相等  控制角对Iu 有影响但影响不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结合楼上两位的观点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理论上 Iu和Ir不相等 但相差很小 实际中可以认为它俩相等  控制角对Iu 有影响但影响不大

1、在上图中,与负载串联的可控硅就是个开关;

2、开关前后的电流是一个电流,就是Iu=Ir。

网友E:
3、调节开关(可控硅)的导通时间,负载的电流Iu=Ir会变化,导通时间短,电流小,导通时间长,电流大;

楼主:
谢谢 各楼的朋友   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楼主:
谢谢各楼一点小意思大家不要客气

网友J:
用自藕变压器比较合适,用晶闸管管子的功率要很大,切很危险。

网友K(2011-04-10):
一般不建议这样做,因为你用的电压太低,电流太大,用可控硅调低电压后,电流大,功率因数太低。而且造成很大的高次谐波,对电网影响很大。用变压器降压成本也太高。所以你应该改造你的炉子。

网友L(2019-12-17):
调制器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移相或者过零!

网友M:
黑线表示220伏交流电,红线表示50伏交流电 可控硅导通时的阴影面积如果等于红线与x轴的面积时它们做的功相等 用积分可以算出大概在144度时可控硅开启,这时的电压大概是180伏

网友N:
调制器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O:
输入功率等于输出功率,所以

Iu*220=Ir*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