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上断丝检测的感丝器受到变频器影响怎么办?

楼主(2010-12-15):
捻线机上的一个感丝器变频器一工作就不能工作,变频器停止运行就正常了,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急!!

网友A:
我是生产感丝器的厂家,你这个问题主要是感丝器的质量问题,一般情况下感丝器要屏蔽的,可能是以为没屏蔽的原因,我的联系QQ:1426248326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了,有需要会联系你们的

有没有比这个光电式更稳定的感丝器?
引用 网友A:
关于

我是生产感丝器的厂家,你这个问题主要是感丝器的质量问题,一般情况下感丝器要屏蔽的,可能是以为没屏蔽的原因,我的联系QQ:1426248326

网友A:
有的,我们的肯定比这个要稳定的很多

网友B(2011-05-17):
你好,用在线张力传感器就可以了,有需要可以加qq439596365

网友C:
建议你对接地进行检查,可能你是用了N线当接地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