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线机上的感丝器受到变频器影响怎么办?

楼主(2010-12-15):
我们开发一台捻线机,有一个感丝器是NPN型,主机变频器一运行就不能工作,变频器停止就能工作了,变频器是台达B系列的,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网友A(2011-03-22):
做屏闭接地方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做屏闭接地方法试试。

你是对的,主要是,感丝器要与机体绝缘。

网友B:
请教下楼主,捻线机的控制中,对于每个转子的单独控制,对用户有没有作用?

楼主:
当然有用,可以增加自动化程度,节省人工!现在的企业老板很喜欢,因为现在人工太贵了。

网友C:
把变频器载波调大些。可以加我QQ

网友D:
变频器外号减寿器

最好滴处理半法呀,就就就,,,就是把,,,把变频器砸咧~~~~~~~~~~~~~~·

网友E:
从变频器方面进行解决,正确接地、规范线路辐射、调整载波频率等等,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