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使用plc控制多台伺服电机,无同步要求,谢谢!

楼主(2010-12-16):
本人需要使用plc控制10多个伺服电机的运动,但没有同步要求,求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方案可以实现,谢谢!

好像有485联网控制,但不知道有哪些厂家的伺服驱动器支持485接口。

网友A:
原艾默生的PLC支持,应该好多PLC都支持的吧

楼主:
一般plc只带两个高速脉冲输出口,若想控制10多台伺服电机,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A:
这倒是!尤其是你编码器分辨率比较高的时候,可以用总线的方式,Canopen或者RS232转Can抑或EtherCat总线都以,Canopen或者RS232转Can需要你驱动器支持,如果不支持可以走EthCat总线,一个EtherCat  master加模拟量或者数字量模块,但价格会比用PLC贵!

       最经济的方案可能是用发脉冲的控制卡.

网友A:
"般plc只带两个高速脉冲输出口"

这是小型的吧?不是很懂,得请PLC高手指点了.呵呵......

网友B:
楼主用的伺服电机是多少功率的? 如果电机的功率小于300W,我们到是有能否满足要求的产品. QQ22810988

网友C:
我们提供的Motionnet总线运动控制,主要是就是针对多轴运动控制系统,一条总线最多连接64轴~

有需要可联系~QQ10868832

网友D(2011-03-03):
施耐德的M238小plc用canopen可以带10来个伺服

网友E(2012-08-04):
我也很想知道,谢谢…………

网友F:
信捷不是有10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