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7-200编写的格雷码转换为二进制码的梯形图

楼主(2010-12-16):
     本帖是根据格雷码转换为二进制码的逻辑关系,为一网友求助,用S7-200编写的梯形图。见下图:

楼主:
    说明:梯形图中

       1、MW0 为格雷码存数区,本图是置入格雷码值为“0001_1101”,转换后的格雷码为“0001_0110”。在实际应用时,可改为将你要转换的格雷码送入MW0就可以了。

      2、MW2为二进制数存数区,即转换后的二进制数存入此区。

      3、I1.0 为手控转换按钮,是为试验用的,T101断电延时定时器是为防按钮颤抖用的。实际应用时可不用,选用内部的一“位信号”来控制程序运行就可以了。

     4、试验此程序,你可先将要转换的格雷码写入MW0,存盘下载,运行时,监视程序最后一条,按下按钮(I1.0),按钮抬起时,MW2的数值就是转换后的各格雷码数值。

楼主:
      本程序,格雷码容量为一个字,即16位数。只要看懂程序,了解格雷码与二进制码的转换关系,此梯形图稍加改动,就可实现容量为字节数或双子数的格雷码转换。

网友A:
程序是不是有问题,我怎么没看到m20.1的置位信号???

网友B:
有点看不懂唉,详细的说明一下好吗?

楼主:
3楼:“程序是不是有问题,我怎么没看到m20.1的置位信号??”,请见第2条,对M20.0置1,下面的“2”,就包括了对M20.1的置位。这个程序是经过上机运行验证正确的,你不妨试试。

楼主:
4楼:“有点看不懂唉,详细的说明一下好吗? ”这个程序是以据格雷码转换为二进制码的逻辑运算关系编写的,如:

         本程序就是根据上述二者的关系式编写的。

网友C:
做成子程序形式,要考虑调用重用时,方便!

顺便说一下,现在有西门子官方 发布的格雷码转换指令库;

楼主:
谢谢7楼的建议,我平时是不用格雷码的,是看到一网友的求助,好几天没有人帮助解答,我才帮助编写的。把这一段程序放在一个子程序包里就是一个子程序,在主程序里用以一个位开关信号(如M20.7)连接二个延时0.1S的定时器,一个是断电延时定时器(T0F),用它调子程序,另一个是通电延时定时器(TON),用它代替I1.0,进行转换。程序里将“16#1D-->vw0”的语句和为监视看的最后的一条语句不要,在主程序里加一条将要转换二进制数的格雷码送入VW0就可以了。

网友D(2011-05-03):
慢慢看看kan  看   是什么

网友E(2016-01-31):
这个程序我什么看着MW0T和MW2没一点关联呀!!!要是有高人说明一下这个程序多好呀

网友F(2017-06-14):
谢谢    格雷码转换为二进制码的逻辑关系

网友G(2023-05-05):
5112好几个预防TV i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