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装在交流接触器上端或下端的区别?

楼主(2010-12-16):
一般变频器的安装是在接触器的下端,如果不考虑控制电路,请问:变频器装在交流接触器上端或下端有什么的区别?或者利弊?请大家讨论。

网友A:
一般电源变频器直接有空气开关控制吧,经过接触器频繁启动不好。

我是这么理解的,请其它大虾高见。

楼主:
变频器的说明书上是要求变频器装在交流接触器下端,为什么呢?还请大师解答?一般变频器的安装是在接触器的下端,如果不考虑控制电路,请问:变频器装在交流接触器上端或下端有什么的区别?或者利弊?

网友B:
这我还真没注意过  我今年刚毕业  现在在的这家公司 在接配电柜的时候  变频器都是在最上面的   这样排放看着顺眼···倒是不知道原来变频器在接触器的上下还有区别么  应该是没什么区别的吧  放上面就是走线的时候长一点呗

网友B:
突然想起一个问题  用变频器了  还有接触器干什么?

网友C:
当一个变频器拖动两个电动机,但电动机并不同时运行时
可以用接触器放在变频器的下面切换电动机,注意在变频器无输出的情况下切换。

虽然说明书上都写有上面有接触器,但个人认为放在上面没啥意思,用断路器就行了